定时器的capture中断

楼主(2014-12-15):
谁用过定时器的capture中断有没有实例可以分享一下啊?

void TimerTx1_ISR(void)
{
M8C_DisableGInt;
cap2=TimerTx_wReadCompareValue();
cap=cap1-cap2;
cap1=cap2;
M8C_EnableGInt;
}

Period=65535 ,cap计算两次上升沿的差值,

do{}while(cap<4000||cap>5500);
     for(j=0;j<3;j++)
       {
      for(i=0;i<8;i++)
           {
          cap=0;
         do{}while(cap==0);
          do{}while(cap>20&&cap<35);

             if(cap>300&&cap<900)//0信号
            {
              tep=LearningData[j];
              if(i<7){tep=(tep>>1);}
              LearningData[j]=tep;
            }
          else if(cap>900)//1信号
            {
           tep=LearningData[j];
           tep=(tep|0x80);
          if(i<7){tep=(tep>>1);}
                LearningData[j]=tep;
        }
          }

网友A:
什么问题

楼主:
所有的do{}while()语句都可以执行下去,可是就是检测不到if语句的范围

网友B:
for(i=0;i<8;i++)
           {
          cap=0;
这里为什么要给0?

可以发您整个project?

楼主:
发射部分验证过是正确的。解码时读到的地址码和数据码都是初始值0,0和1编码识别不出来,可是4.5ms的低电平和26us载波都能识别的话0和1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C:
奇怪,不懂了。。。

楼主:
只能进一个if语句,而且就算
if(cap<300&&cap>900)//0信号
            {
              LED_On();
              tep=LearningData[j];
              if(i<7){tep=(tep>>1);}
              LearningData[j]=tep;
            }
LED也会亮,这很奇怪啊!麻烦大家了

网友D:
换个方法吧

楼主:
好吧,先结贴了吧

楼主:
多谢大家了,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