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共模干扰以及差模干扰

楼主(2014-12-15):
一直对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比较模糊,特通过网络与大家分享:

首先对于共模信号和差模信号的定义,共模信号称之为对地信号,指的是线对地的信号;而差模信号指的是线线之间的信号差值。

共模信号:大小相等,方向相同的信号

差模信号: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信号

对于两输入系统来说,共模为输入端平均值,而差模为两输入端的差值。

对于一对信号A/B,差模干扰电压相当于在A与B之间加上一个干扰电压,共模干扰相当于A-PE,B-PE加上干扰电压。如平常看到的用双绞线传输差分信号为了消除共模噪声,两线拧在一起受到共模干扰电压接近,Ua-Ub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实际应用中,温度的变化或者环境噪声的影响都可视作为共模干扰,如果在传输过程中两线对地阻抗不一样大,使得两线之间存在电压差,这是共模干扰转变为差模噪声。

其中EMC电路中,X电容、差模电感、共模电感中漏感构成差模滤波,Y电容及共模电感构成共模滤波。

在EMC电路中由于电磁干扰信号的频谱非常宽,单独用一个电感滤波器是很难达到满意要求的,因为,目前采用的电感滤波器都不是理想的电感滤波器,每种规格的电感滤波器只能对应某一频段滤波效果为最好,因此,最好同时把高、中、低三种不同频率滤波特性的电感滤波器同时都用上。

对于电容来说,在频率的低端电容的阻抗很大,低频共模干扰信号一般难以通过;但当频率升高到一定某一个数值的时候,电容的阻抗就会降低,共模干扰信号就会很容易通过,但对于电感L0、L1、L2来说,在频率的低端电感的阻抗很小,低频共模干扰信号一般很容易通过,但当频率升高到某一个数值的时候,电感的阻抗会升高,使共模干扰信号难以通过。

EMC滤波电路

EMC滤波电路

网友A:
支持版主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版主来了

欢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