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开关电源拆机给大家过目看下做工

楼主(2014-12-15):
36V 10A 360W输出

网友A:
这不还是上次那个吗?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A:
这个是带辅助电源的,可以调电压,调的再低都没问题。还可以调电流,你多研究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还是上次那个吗?用起来怎么样?

是上次那个,当时刚在网上下单还没有收到货,今天才收到货,收到货我就立马给拆开看了。不满意的就是背面很脏,还有二极管跳线。

还没有通电呢。晚点我通电试试

另外我有个很大的疑问,这个电源说是有短路保护。是那种实验室那种直流可调电源的那种保护吗?可以直接短路输出而不损坏电源自身?

我们实验室的电源经常性故意短路没一点事儿,因为短路以后会自动拉低电压限流。松开正负极以后电源自动恢复输出,不知道这种电源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带辅助电源的,可以调电压,调的再低都没问题。还可以调电流,你多研究一下吧 ...

什么是
带辅助电源

?具体怎么个辅助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上次那个,当时刚在网上下单还没有收到货,今天才收到货,收到货我就立马给拆开看了。不满意的就是背面 ...

如果过流点调的比较高的话,短路有可能会炸机,如果过流点调的比较低的话,也是一点事都没有,里面那个电位器是可以调电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是
?具体怎么个辅助法

里面3个变压器,一个主变压器,一个驱动变压器,一个辅助电源变压器,辅助电源的目的是为了TL494工作电压稳定,不受输出电压的影响,调整输出电压比较方便

网友B:
纯手工打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过流点调的比较高的话,短路有可能会炸机,如果过流点调的比较低的话,也是一点事都没有,里面那个电 ...

我实验室直流可以调电源,可以调节输出电压,可以限流。电流最大5A输出。电压100V,我做过短路测试。输出电流如果允许输出的电流值越大。输出电压越大,短路瞬间两个鳄鱼夹头打火越厉害。但是电源却都不会坏。这个应该就是专业实验室电源的价格贵的优势了吧。新买的这个开关电源我都不敢做短路测试,尽管说明书上说是有 输出短路保护。

网友C:
保密意识很强,IC都打磨了。

网友D:
工艺一般.

网友E:
做工一般吧,感觉那款8脚被打磨掉型号的IC有可能是LM358这类的运放用来作为短路检测的

网友F:
不搞电源,但我觉得,
除了背面焊接差点,设计得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搞电源,但我觉得,
除了背面焊接差点,设计得还不错。

具体怎么说,能否举个例子

网友F:
布板设计,元器件排列均匀、整齐;大电流导线开窗焊锡;还有开槽,应当是防止输入高压的爬电,积点灰也不怕。
工艺上,端子和保险丝座子带保护罩,几处功率器件的散热处理也到位,线圈点胶、扎带加固。
只有背面焊接,买回来就这样吗?那就有点差。感觉自己重新焊过。

先声明,不懂开关电源,只能评论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布板设计,元器件排列均匀、整齐;大电流导线开窗焊锡;还有开槽,应当是防止输入高压的爬电,积点灰也不怕 ...

观察的很仔细我都没看到扎带

这个电源买回来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后来卖家联系我主动承认是他们的废板子回收改造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观察的很仔细我都没看到扎带

这个电源买回来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后来卖家联系我主动承认是他们的废板子 ...

这电源多半是用拆机件做的,我们楼下有个公司,就是专门使用拆机件来做大功率电源,其实只要电源设计合理,不用在乎是否拆机件,如果两人设计水平相差很大,用新的元件不见得比拆机件的电源质量更好,你这个电源既然拆开了,就得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有的话就补焊一下消除隐患,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网友G:
新买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