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的SPI,求大侠指导

楼主(2014-12-15):
在SPI_TwoBoards的实验中,进入main函数后,有个SysTickConfig();这个函数在core_cm4.h中定义的,功能是Enable SysTick IRQ and SysTick Timer,那么spi数据传输为啥需要设置中断呢?又是什么时候进入的中断呢???

网友A:
参考程序而已,SPI不设置中断也可以;

设置中断,发送或接收置位就可以进入中断;

网友B:
SysTickConfig()是用来配置时钟滴答的,这个可以不管,如果需要延时的时候可以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