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停在了Starting kernel ...,代表什么?

楼主(2014-12-15):
按照Imx6开发板设计了板子,两块均正常,用了几周后,有一块启动时停在了Starting kernel ...,重新烧写EMMC,仍然是这样。
请问,这是不是DDR3出了问题,因为烧写正常,所以排除EMMC问题,那么是不是更换DDR3呢?
电压测了,均正常。

网友A:
楼主你好,从你给的内容来看,应该不是DDR的问题。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你烧写后u-boot中的参数是不是没有设置正确啊?能否发给我看一下。

楼主:
两块板子,烧同样的内容,开发板自带的,没有任何修改。一块行,一块不行。
之前,两块都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块板子,烧同样的内容,开发板自带的,没有任何修改。一块行,一块不行。
之前,两块都行。 ...

楼主你好,你这里DDR应该是没有问题的。DDR有问题的话,u-boot都是起不来的。这里应该是你烧写以后,u-boot中的启动参数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A:
你这里把不能正常启动的板子的u-boot中参数设置发给我一下,我看看。还有 你板子的型号,以及使用BSP版本也发给我一下。

网友B(2015-04-20):
这么好的问题,怎么没有了下文......

网友C(2017-02-15):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