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开关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2-18):
PWM开关管控制开关管后为什么还要加比较器呢
图腾柱后面的是H桥吗    有些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开关管控制开关管后为什么还要加比较器呢
图腾柱后面的是H桥吗    有些乱    ...

后面接主回路,比较器是因为改变驱动。后面走的电流很大,所以做了一下改变。这就是一个小的开关电路,驱动负载间歇性的工作。用于其他机器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开关管控制开关管后为什么还要加比较器呢
图腾柱后面的是H桥吗    有些乱    ...

说实话我的硬件部分比较薄弱。

网友A:
28027和比较器之间还有个开关   我觉得都没毕业   要么隔离
不隔离的话在28027和后前的图腾柱之间只需加检点的逻辑门驱动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27和比较器之间还有个开关   我觉得都没毕业   要么隔离
不隔离的话在28027和后前的图腾柱之间只需加检 ...

不错,我想用门电路,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开关。没有想那么多。版主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