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线有上、下过冲

楼主(2014-12-15):
为何会有过冲的?
速度只有几K,而且走线不长。
要怎样才能消除?

网友A:
两头串33R电阻
预留并联电容位置

楼主:
这种过冲会搞坏IC吗?

楼主:
找到引起过冲的原因了,线路上串了一个磁珠(1k),并了一个300p的电容,将磁珠短路,就没有过冲了,这是什么原因?为何磁珠会引起过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引起过冲的原因了,线路上串了一个磁珠(1k),并了一个300p的电容,将磁珠短路,就没有过冲了,这是什 ...

磁珠是个小电感(一匝),与导线对地的分布电容构成LC谐振回路,在脉冲前后沿(突变,数学上和电路中称阶跃)激励下产生衰减振荡。更何况你好像还接了个300pF电容。
2楼说串联电阻,是加大这个谐振回路的阻尼系数。

网友C:
明显并了一个电容过大,而且磁珠有等效于电感和电容,这样容易振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磁珠是个小电感(一匝),与导线对地的分布电容构成LC谐振回路,在脉冲前后沿(突变,数学上和电路中称阶跃) ...

LC 不是可以起到滤波的效果吗, 应该是能消除前后沿陡峭程度。 为什么这里会产生谐振呢?

换句话说,用LC滤波如何避免产生谐振?
这么来看,不如用rc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C 不是可以起到滤波的效果吗, 应该是能消除前后沿陡峭程度。 为什么这里会产生谐振呢?

换句话说,用L ...

是否会产生过冲,这要看LC回路的Q值。Q值较高时,脉冲沿(很短,是个冲击)这个激励的响应是衰减振荡,Q值很低时,响应是指数曲线,没有振荡。
串联电阻,目的就是减少Q值,避免产生衰减振荡。
用RC不是不可以,但RC必然对低频直到直流也产生衰减,而对高频的衰减不如LC:一节LC是二阶滤波,一节RC是一阶滤波。
详细分析,见《电路分析》、《电工学》等教材对二阶电路和一阶电路的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C 不是可以起到滤波的效果吗, 应该是能消除前后沿陡峭程度。 为什么这里会产生谐振呢?

换句话说,用L ...

用力学现像比喻,单摆在空气中可以振荡相当长的时间,振幅越来越小,但若把摆球放到水里,摆动一下两下便几乎停止,若是放到较粘稠的油里,根本摆不起来。

楼主:
现在保留磁珠,将300P的电容去掉,还是有相同大小的过冲,到底是哪里来的LC振荡?

LC到IC的距离很短了

楼主:
这种毛刺会损害IC吗?
@maycha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毛刺会损害IC吗?
@maychang

一般来说,不会损坏芯片。如果仍有担心,见2楼回复。
另外,不长的时钟线上串磁珠,是出于什么目的呢?岂非画蛇添足?

楼主:
机器有GSM无线模块,磁珠用来抗射频干扰的吧?

信号线是模拟IIC

@maychang

网友E:
不是看时钟速度是多少K,而是要看上下沿的陡峭程度,如果这个边沿上升时间,明显短与线路的分布(LRC谐振)时间常数时,就会看到过冲。
另一种传输理论观点就是阻抗不匹配,造成信号反射。

网友F:
1.首先判断你的时钟线是否为传输线,与时钟速率、走线长度、走线层等有关;
2.如果为传输线,确定时钟芯片输出阻抗为多大?线路阻抗为多大?计算反射系数;
PS:从你截图来看,根本没有所谓的上冲和下冲,这是示波器波形的正常现象,是著名的什么现象来着,忘了。请搞清楚上下冲的定义再做分析判断。

楼主:
@maychang @Kopapril 这应该就是过冲吧?
上面的大神都认同了。
@Kopapril

@maychang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首先判断你的时钟线是否为传输线,与时钟速率、走线长度、走线层等有关;
2.如果为传输线,确定时钟芯片 ...

这跟Gibbs有啥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ychang @Kopapril 这应该就是过冲吧?
上面的大神都认同了。
@Kopapril

我没有说过这不是过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