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系列AD转换

楼主(2014-12-16):
stm32 AD转换频率为500HZ,通过DMA使用串口输出,如何实现:(程序熬了几个星期写了都不对。。。

网友A:
采集若干次到缓冲 攒够了一次性dma发送

网友B:
你现在是哪部分不对呢?

网友C:
我现在用STM32L151的ADC通道4实现模拟看门狗的功能,但是就是不能实现,在其他通道上都可以实现?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做这块?

网友D:
配置DMA通道地址为ADC地址,设置采集长度,开启DMA中断,开始运行,DMA中断中使用串口将数据发出

网友E:
楼主,先把你写的程序贴出来一部分,这样打开才好帮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STM32L151的ADC通道4实现模拟看门狗的功能,但是就是不能实现,在其他通道上都可以实现?不知道楼 ...

:dizzy:没有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是哪部分不对呢?

串口部分在配置好串口后不知道怎么发送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口部分在配置好串口后不知道怎么发送数据。。

参考DISCOVERY例程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参照STM32LXXX_HAL_Driver。

网友G:
串口部分在配置好串口后,DMA通道地址为ADC地址,设置采集长度,开启DMA中断,开始运行,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