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咨询个数显表原理的问题

楼主:
数显表产品,用数码管显示的,看到大部分产品都是用移位寄存器和4个三极管来驱动数码管,这样是不是相当于提高数码管亮度的,一般都是动态扫描的多                   我看了我用的单片机,IO口全部输出最大不能查过20MA的。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数码管,亮度会差些         咨询下网友,最好是移位寄存器和4个三极管来驱动数码管  吗,看大部分产品是这样做的

网友A(2014-12-16):
三极管也可以,只要不用单片机直接提供电流驱动数码管各种能点亮数码管的姿势都可以

楼主:
我看无功补偿控制器产品是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共阴数码管产品的,亮度是差一点点,也还能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也可以,只要不用单片机直接提供电流驱动数码管各种能点亮数码管的姿势都可以 ...

我看无功补偿控制器产品是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共阴数码管产品的,亮度是差一点点,也还能凑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无功补偿控制器产品是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共阴数码管产品的,亮度是差一点点,也还能凑合 ...

不加任何驱动直接用单片机管脚点亮只能用动态扫描,一次只点亮一个数码管的一个笔画,单片机的引脚必须能够推挽输出,电流十几m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任何驱动直接用单片机管脚点亮只能用动态扫描,一次只点亮一个数码管的一个笔画,单片机的引脚必须能 ...

我前面就是用动态扫描做的,查了芯片手册是20MA最大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任何驱动直接用单片机管脚点亮只能用动态扫描,一次只点亮一个数码管的一个笔画,单片机的引脚必须能 ...

原理图这样的

网友B:
发光二极管静态驱动在 5mA 以上即可获得满意的亮度,一般设置成 7~15 mA。

动态时,需考虑占空比的因素。如LZ的方案,每个数码管点亮的占空比为 1/4 = 25%。假设静态时能获得满意亮度的驱动电流为 10mA,则动态时为获得相同的亮度,驱动电流应为 10mA / 25% = 40mA。如果 8 段被同时点亮,则电流高达 320mA。一般单片机端口的驱动电流在 20mA~25mA。为了获得 320mA 的驱动能力,通常需要外接三极管驱动。LZ的方案中就是接在 LED_1~LED_4 这四个节点。

至于LED_A~LED_H 是否外接三极管驱动,根据成本、性能等方面因素取舍。如果因成本原因不外接三极管驱动,则每个笔段的驱动电流最大为 20mA (建议设置为 18mA),相当于静态驱动电流 4.5mA —— 亮度勉强可以接受。由于这时端口驱动电流接近极限,单片机的可靠性将大打折扣。所以,从设计质量考虑,LED_A~LED_H 也应该外接三极管驱动。

【提醒】
一旦采用单片机直接驱动的方案,应同时核算下单片机的总电流,确定在安全的范围内。

网友B:
9# 讨论的是红色和绿色发光二极管的驱动电流。如果是蓝色或白色,静态驱动在 2mA 以上即可获得满意的亮度,一般设置成 1~5 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这样的

你就动态扫描一次只电量一个笔画这样最安全,电流肯定能满足

网友C:
高亮的数码管可以IO直接驱动,只要电流不超过MCU允许就可以。

网友D:
用7447芯片驱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TM1629B

买来的样品是用TM1628的,但是想节约些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光二极管静态驱动在 5mA 以上即可获得满意的亮度,一般设置成 7~15 mA。

动态时,需考虑占空比的因素。 ...

是否可以这样考虑,段选用74HC164这样的移位寄存器             位选用4个三极管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动态扫描一次只电量一个笔画这样最安全,电流肯定能满足

void display()
{
         P6OD &= (~BIT1);P6OD |= BIT2;P6OD |= BIT3;P6OD |= BIT4;
        display_led(led_d);                                display_clr();

        P6OD |= BIT1;P6OD &= (~BIT2);P6OD |= BIT3;P6OD |= BIT4;
        display_led(led_c);                                display_clr();

        P6OD |= BIT1;P6OD |= BIT2;P6OD &= (~BIT3);P6OD |= BIT4;
        display_led(led_b);      display_clr();

        P6OD |= BIT1;P6OD |= BIT2;P6OD |= BIT3;P6OD &= (~BIT4);
        display_led(led_a);         display_clr();
}程序里我是一次点亮一位数码管的,那是不是相当于要40MA左右的驱动电流才行

网友F(点评):
好牛逼的程序!

楼主:
动态扫描可以实现的,就是亮度稍微暗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考虑,段选用74HC164这样的移位寄存器             位选用4个三极管这样子 ...

使用串入并出的移位寄存器,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1) 增加驱动能力(20mA vs 80mA)
2) 减少对单片机IO口资源的需求(×8 vs ×2~4?)
但不利的是控制变复杂了。。。

因此使用串入并出的移位寄存器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来的样品是用TM1628的,但是想节约些成本

那就SPI+74HC595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display()
{
         P6OD &= (~BIT1)6OD |= BIT26OD |= BIT36OD |= BIT4;

一只数码管为什么要40ma,最大十毫安就够了,我就这么玩过点阵

网友G:
前来学习一下,我所接触到的数码管都是采用单片机直接驱动的,感觉亮度还行

网友H:
1、亮度看场合吧。室内室外都不相同。
2、常用的不是共阳数码管+灌电流驱动么?

网友I:
不建议楼主的电路,限流电阻焊接小了,会导致MCU发热比较严重。
限流电阻焊接大一点话,数码管显示较暗,黑暗的地方还行,有光的地方基本看不见数字。
最好用74HC595或者UL2803或者三极管等来驱动,增强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光二极管静态驱动在 5mA 以上即可获得满意的亮度,一般设置成 7~15 mA。

动态时,需考虑占空比的因素。 ...

再请教下,动态扫描的话,4位数码管,要获得比较满意的亮度的话,要提高多少电流的

网友B:
在正常工作电流范围内,发光二级管的亮度大致与电流成正比。对于红色发光二级管,静态时一般设定为10mA左右。动态时,如果 LED_A - LED_G, LED_DP 是并行点亮的话,占空比为 1/4,电流宜设定为40mA左右;如果是动态地分别点亮的话,占空比成为 1/(4×8) = 1/32,电流宜设定为 320mA 左右,即任意时刻只点亮一个发光二级管,电流是 320mA,占空比是 1/32,人眼视觉平均下来就相当于静态的 10mA 时的亮度。

对普通的红色发光二级管,脉冲电流 320mA 有可能会超出工作电流范围。因此,如果占空比设计得很小时,请务必核实工作电流在安全工作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正常工作电流范围内,发光二级管的亮度大致与电流成正比。对于红色发光二级管,静态时一般设定为10mA左右 ...

320mA的电流是不是有点大呢,我看样品是4位1体共阴数码管,变压器输出也才60MA呢,亮度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0mA的电流是不是有点大呢,我看样品是4位1体共阴数码管,变压器输出也才60MA呢,亮度可以的 ...

那个只是一般的经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以实际为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只是一般的经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以实际为准吧。

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