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函数有什么用啊

楼主(2014-12-16):
函数名spe(int32A, INT32B)

网友A:
这个是430的代码吧!这段代码的意思求勾股定理。(A的平方+B的平方)开根号。

网友A:
还有说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430的代码吧!这段代码的意思求勾股定理。(A的平方+B的平方)开根号。 ...

谢谢啊,顺便问下FFT在AD采样中有什么用啊。。。。。。。。一直不理解,为什么AD采样要用FFT运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啊,顺便问下FFT在AD采样中有什么用啊。。。。。。。。一直不理解,为什么AD采样要用FFT运算。 ...

请阅读有关数字信号处理的书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顺便问下FFT在AD采样中有什么用啊。。。。。。。。一直不理解,为什么AD采样要用FFT运算。 ...

AD采样后,数据经过FFT变换能更有效的接近真实的信号。我这里刚好有点资料,分享给你吧!

网友A:
这也是在网上找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啊,顺便问下FFT在AD采样中有什么用啊。。。。。。。。一直不理解,为什么AD采样要用FFT运算。 ...

你先有个大概了解吧    AD可以采集到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这些数字信号反映了真实的模拟信号特性   通过对采集到的数字量
做FFT   也就是计算出采集到信号的频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在网上找的,希望对你有用。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有个大概了解吧    AD可以采集到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这些数字信号反映了真实的模拟信号特性    ...

比如说C2000系列采集一个交流信号,用有效值参加运算,我一直不懂为什么也要FFT运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继续加油啊!这样问也没有什么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