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sabresd hdmi通过hdmi标准线连接到三星显示器,休眠后如何唤醒

楼主(2014-12-16):
1、官方开发板sabresd
2、启动的系统是ubuntu(oneiric)系统。
3、暂时还没购买键盘和鼠标,三星显示器上有显示后,过一会就休眠了,此时拔掉hdmi接口或开关显示器都不能唤醒。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Sabre SD单板刚启动时候,通过HDMI连接的监视器(创维)显示正常,单板启动后一段时间不操作,监视器就提示HDMI信号丢失了,好像单板的HDMI驱动程序发现一段时间内没有数据经过HDMI,就关闭了一样,求解答。。。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休眠不是显示器显示休眠,而是Ubuntu系统休眠。所以你这里拔掉hdmi接口或开关显示器都不能唤醒。你可以在系统起来后,在Ubuntu系统的设置选项中设置休眠时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Sabre SD单板刚启动时候,通过HDMI连接的监视器(创维)显示正常,单板启动后一段时间 ...

你好,这里过一段时间系统会进入休眠状态。这里在显示器上也不会有信号的。需要唤醒系统才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休眠不是显示器显示休眠,而是Ubuntu系统休眠。所以你这里拔掉hdmi接口或开关显示器都不能唤 ...

恩。现在我因为没有买usb集线器或micro B转化接口,不能通过键盘直接操作ubuntu系统,请问一下,如何通过命令行得知ubuntu系统休眠,以及在其休眠之后,如何通过命令行唤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现在我因为没有买usb集线器或micro B转化接口,不能通过键盘直接操作ubuntu系统,请问一下,如何通过 ...

楼主你好,关于linux休眠及唤醒命令的话建议你在网上找一下,应该都是有详细介绍的。开发板上的系统进入休眠状态的话,唤醒的话,在开发板的一侧有SW1键,你按一下就可以唤醒系统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linux休眠及唤醒命令的话建议你在网上找一下,应该都是有详细介绍的。开发板上的系统进入 ...

找了一圈,没找到可以简单的修改配置文件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在LTIB下重新编译内核,生成新的uImage后,升级后,问题解决。
编译内核的路径如下:
kernel->Power management options->Suspend to RAM and Standy
不要选中即可。

楼主:
rtcwake可以唤醒~ 多谢Rita. 可以结贴了

rtcwake命令

1.功能作用
观察硬盘之实体使用情形与分割硬盘用。

2.位置
/usr/sbin/rtcwake

3.格式用法
rtcwake [options]

4.主要参数
-d, --device <device>    select rtc device (rtc0|rtc1|...)
-n, --dry-run            does everything, but suspend
-l, --local              RTC uses local timezone
-m, --mode <mode>        使用的模式
       standby
       普通待机模式,为默认选项,对应 ACPI state S1
       mem
       待机到内存,即除内存之外把其他设备都进入低功耗模式,对应 ACPI state S3
       disk
       待机到硬盘,即休眠,把电脑的当前状态保存到硬盘,几乎不消耗外部电源,对应 ACPI state S4
       off
       通过条用系统的关机命令来休眠,对应 ACPI state S5
-s, --seconds <seconds>  seconds to sleep
-t, --time <time_t>      在具体某个时间唤醒
-u, --utc                RTC uses UTC
-v, --verbose            显示详细的运行状态信息
-V,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

root@linaro-ubuntu-desktop:/var/lib/dpkg# rtcwake -v -s 20 -m mem
rtcwake: assuming RTC uses UTC ...
Using UTC time.
        delta   = -1
        tzone   = 0
        tzname  = UTC
        systime = 1418719062, (UTC) Tue Dec 16 08:37:42 2014
        rtctime = 1418719063, (UTC) Tue Dec 16 08:37:43 2014
alarm 0, sys_time 1418719062, rtc_time 1418719063, seconds 20
rtcwake: wakeup from "mem" using /dev/rtc0 at Tue Dec 16 08:38:04 2014
suspend mode: mem; suspending syst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圈,没找到可以简单的修改配置文件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在LTIB下重新编译内核,生成新的uImag ...

这是一个方法,rtcwake可以唤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rtcwake可以唤醒~ 多谢Rita. 可以结贴了

rtcwake命令

不客气的,欢迎楼主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大家一起交流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方法,rtcwake可以唤醒。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linux休眠及唤醒命令的话建议你在网上找一下,应该都是有详细介绍的。开发板上的系统进入 ...

恩,SW1也可以唤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SW1也可以唤醒。

是滴呢~~
匿名
方法:检查CPU的能源管理设置。

步骤:开机按Del键后,进入CMOS后,将Power Management Setup中的 CPU 能源管理一项设为Disabled,按Esc键退出,F10键,Y键保存当前修改并退出BIOS Setup。

说明:产生问题的一种原因可能为机器休眠后导致CPU风扇停转,引起CPU温度过高,电脑无法工作。所以,这样的问题多发生在对CPU、CPU风扇有监控功能的中高档电脑上。而一般的BIOS中无类似设置。

挂起后无法唤醒

现象:挂起后就无法唤醒,只能重启系统。

方法:设置可唤醒的相关中断。

步骤:在BIOS中将Power Management Setup中的PM Events项下的相关设备的IRQ都设置成可以唤醒的,即设置IRQ3、IRQ4、IRQ5、IRQ6、IRQ12、IRQ14、IRQ15为Enabled。

说明:注意,一些电脑BIOS 中没有类似的设置,需要您自己检查功能相近的选项。

休眠接口连接

现象:经过高手操作之后,我的联想天琴969电脑使用正常了,但电脑无法休眠,检查半天才开始怀疑,主板上的休眠跳线可能没有设置。

方法:略。

步骤:黑色接口是休眠接口,红、黑线接主板上的休眠灯(Green Led)插针,红为正。桔黄、棕黑两线接主板休眠(Sleep)插针。有些人误认为黑色接口接在IRDA(红外连接)上。

说明:电脑休眠问题比较多,大家都在找技巧,实际上最简单的可能就是连线没有接或连接不正确。
转换FAT32后无法休眠

现象:我的电脑原来使用FAT 16格式,最近听说FAT 32更快,而且能分区更大的空间,就利用Win 98的格式转换修改成了FAT 32格式。转换格式后速度不仅没有感觉加快,反而系统不能休眠了?

方法:FAT 32不支持休眠。若实在需要休眠方式,转换为FAT 16格式。

步骤:由于Win 98不支持从FAT 32到FAT 16的格式转换,因此,请使用PQ软件完成转换。

说明:使用FAT 32虽然节省硬盘空间,但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注意及时备份硬盘上重要数据!

休眠后进入BIOS退出重启死机

现象:我的技嘉GA-6WZL主板在Win 2000下睡眠不正常。一是休眠掉电后启动进入BIOS再退出重启后死机。

方法:升级新版本BIOS GA-6WZLF2G或F2H版。

步骤:略。

说明:显然,BIOS Bug会导致休眠异常,休眠掉电后重启死机(使用Coppermine CPU时),使用Coppermine CPU时刷新BIOS后,需要设置两次CPU主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