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输入输出阻抗是如何测量的?

楼主(2014-12-16):
看到厂家为我们生产的芯片,有输入阻抗的参数。厂家给出的测量方法是,给芯片供电,然后用电源直接加在输入接口上,测量电流,输入阻抗电压电流之比。
对这个不太懂,我觉得是不是在芯片不供电的时候也应该测量一下?

网友A:
芯片不供电的时候在输入端上施加电压毫无意义,如果施加的电压太大(仍小于芯片手册中规定的允许值)甚至可能损坏芯片。

网友B:
在加上电源(包括合适的偏置电压,比如三极管电路),用网络分析仪可以测吗?

网友C:
阻抗比较复杂,还是先说电阻
输出电阻测量方法和电池内阻测量一样,可以开路电压除以短路电流:
输入一个信号,输出开路,测得一个电压,在输出端加一个可调电阻,在输出电压变为原来一半的时候,外加电阻阻值就是输出电阻值

一样的输入端串接一个电阻,测量芯片输入引脚的电压为串接电阻前一半时串接电阻阻值就是输入电阻

网友D:
阻抗有多种,一般芯片的输入、输出阻抗都是非线性的。测试输入阻抗时,一般采用接近于理想电压源的信号源再串一个电阻,当芯片正常工作时,给定符合芯片工况要求的输入信号,当输入电压为电压源输出电压的1/2时,串入电阻的阻值即为输入阻抗。类似的,在输出端对地接一个电阻,使输出电压为空载输出的1/2时,电阻阻值即为输出阻抗。

网友E:
厂家给出的测试方法不严谨,这个方法测的是输入端直流电阻。很多芯片在输入频率不同时的阻值是不同的,所以称为输入阻抗而不是输入电阻,其值与测试频率有关,使用网络分析仪测试较好。方法可采用上面网友说的串接电阻(注意要串接无感电阻)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