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103 IAP例程下载软件是什么?谁有?

楼主(2014-12-16):
最近在ST网站上下载了一个IAP例程,想将该例程移植到我应用程序上去,实现在线编程,但是在线编程都需要一个上位机软件,不知道哪位能够提供这个软件,
有好心人,可以给一下下载地址,或者发到我的QQ,或qq邮箱,417507937@qq.com,感谢!
IAP软件例程main.c文件如下: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2.0.1
* Date               : 06/13/2008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common.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extern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extern u32 JumpAddress;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static u8 Push_Button_Read (void);
static void Push_Button_Config(void);
static void IAP_Init(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Flash unlock */
  FLASH_Unlock();

  Push_Button_Config();

  /* Test if Key push-button on STM3210x-EVAL Board is pressed */
  if (Push_Button_Read() == 0x00)
  { /* If Key is pressed */

    /* Execute the IAP driver in order to re-program the Flash */
    IAP_Init();
    SerialPutString("\r\n======================================================================");
    SerialPutString("\r\n=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SerialPutString("\r\n=                                                                    =");
    SerialPutString("\r\n=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Application  (Version 2.0.1)        =");
    SerialPutString("\r\n=                                                                    =");
    SerialPutString("\r\n=                                   By MCD Application Team          =");
    SerialPutString("\r\n======================================================================");
    SerialPutString("\r\n\r\n");
    Main_Menu ();
  }
  /* Keep the user application running */
  else
  {
    /* Test if user code is programmed starting from address "ApplicationAddress" */
    if (((*(vu32*)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vu32*) (Application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MSR_MSP(*(vu32*) Application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

  while (1)
  {}
}

/*******************************************************************************
* Function Name  : IAP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 the IAP: Configure RCC, USART and GPIO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AP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Clock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USART1 Transmit and Receive Lines) */
  /* Configure the USART1_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USART1_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1 configuration ------------------------------------------------------*/
  /* USART1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th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Enable GPIOA, GPIOC and USART1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Push_Button_Read
* Description    : Read the port pin (connected to the push button) level.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port pin level (SET or RESET).
*******************************************************************************/
static u8 Push_Button_Read (void)
{
  /* Returns the status of the Button pin = "Key" button on the Evaluation board */
  return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KEY_BUTTON, GPIO_PIN_KEY_BUTTON);
}

/*******************************************************************************
* Function Name  : Push_Button_Config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port pin connected to the push butt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static void Push_Button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_KEY_BUTTON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_KEY_BUTTON, ENABLE);

  /* Configure KEY_BUTTON pin as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KEY_BUTT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_KEY_BUTTON, &GPIO_InitStructure);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endif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这个例程是一个独立程序吗?是不是需要先烧写到flash中去,而且是独立的分配在flash块中,我的应用程序需要单独编译并分配到其他的flash中吗?如果是这样,我的应用软件应该如何设置编译,采用keil C  MDK5。

网友A:
这个很多的吧,IAP的。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B:
好讨厌  请发到我qq or我邮箱这句话。。。。。
st的网站iap不是有Ymodem方式嘛

网友C:
103的IAP,有个兄弟讲的很好,简单易懂,你可以看下:地址链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已经能直接进行ISP升级了,不需要IA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