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201

楼主: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yibin_pan/application data/360se6/User Data/temp/205743w19ae5cupag7u85x.png 请问大家谁用过MSP430G2201的芯片Datasheet上说
Serial Onboard Programing是意味着可以用BSL下载吗?如果可以是如何连接TX,RX啊谢谢
Serial Onboard Programming,
No External Programming Voltage Needed
Programmable Code Protection by
Security Fuse

相关下载

网友A(2014-12-16):
我是这样理解的:
那个手册是针对MSP430G2x01和MSP430G2x11 两个系列说的,具体到MSP430G2201,因为他不支持串口也没有相关的引脚,所以是不能使用BSL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