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4-20ma输出温漂超差

楼主(2014-12-16):
电路如图所示,电阻均为100ppm电阻,在零下20度,100%和120%温漂超差,要求小于300ppm.求大神分析原因

楼主:
没人回复么?

网友A:
主要是电阻的温漂吧;
几个电阻最好选温漂接近的,比如都正偏;
还有运放的,三极管的漂移;
最好用J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电阻的温漂吧;
几个电阻最好选温漂接近的,比如都正偏;
还有运放的,三极管的漂移;

电阻都是100Ppm

网友B:
你首先要描述清楚具体问题。
前面是PWM变直流电压,后面是2级压控恒流源。
你要区分是哪级电路的温漂超标了,我看PWM部分温漂超标的可能性最大。
光耦、三极管的温度漂移远远大于电阻和运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首先要描述清楚具体问题。
前面是PWM变直流电压,后面是2级压控恒流源。
你要区分是哪级电路的温漂超标了 ...

专业人士,一说就到点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首先要描述清楚具体问题。
前面是PWM变直流电压,后面是2级压控恒流源。
你要区分是哪级电路的温漂超标了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