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我在做一个步进电机的电动镜头 如何知道行程的原点,做步数控制啊?

楼主(2014-12-16):
我在做一个步进电机的电动镜头  如何知道行程的原点,做步数控制啊?通过检测驱动器电流的方式可行吗?

网友A:
看一下这个,应该可以
百度云 网盘-zhshi_bj的分享
pan.baidu.com/share/home?uk=2886800933#category/type=0

网友B:
不知道用什么驱动方案, 有些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会给出 HOME 信号, 可以此做为相对的零点

网友A:
想要真正的零点,必须有一个零位开关(机械的、光电的、磁敏的都可),因为你断电时电机不一定停在什么位置

楼主:
谢谢回复 ,我用单片机控制带32细分驱动的步进驱动器。限位开关一般是电机转到头了,能产生一个开关信号给单片机,以此作为起始点,应该是合理的,但是转到头了不是发生堵转了吗?请问检测驱动器上的电流方法可行么?

网友A:
零位开关的后面一般要留有一点余量。检测驱动器电流一般是不可行的,比方说起步的瞬间,或者传动机构在某几种组合因素下瞬间产生共振等,电流都会很大,没有规律可言。另外若果要求零位绝对准的话,必须是驱动器自己支持零位开关复位的功能,如果是由你的单片机检测到零位再停止驱动器,会由于电机转速不同造成的惯性不同、或每次单片机响应的速度不同等因素,停到零位的位置会多多少少有点不一样的。当然了,对于运动摄影来说,这点误差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您可以用一下我们芯片.加995971182

楼主:
请问还有没有一些比较常用的做法?能给推荐下吗

网友A:
技术发展到今天,当然也有一些变通的办法,比方说在你的单片机系统中加入铁电存储器,记录电机每次运动的绝对位置,这样重新上电后系统就知道电机距离绝对原点的位置。当然这种方法也有点缺陷,就是当前位置的累积误差有可能越来越大,因此系统一定要有手动清零功能

网友A:
另外如果你想在你的单片机系统加零位开关的话也可以(虽然响应会慢点),可参考我前面发的链接中《IMCD编程参考》的“HM指令”章节,那里比较详细的说明了零位开关设计方法,用这种方法总会使你的零位开关精度达到最优

网友C:
我们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大概思路是用传感器检测零点,首先可测一下行程嘛,然后再依照测的行程来精细控制.类似于零点校准,总之是通过传感器,限位开关之类

网友D:
回零,软驱里就有这样的机构,针式打印机一上电就嘎吱嘎吱半天,应该也是在回零

网友E(2015-10-10):
要想知道电机的行程,就只能外加光电位置开关!用程序去计量电机的行程,也就是电机的脉冲数!

网友F:
编码器Z相信号,或者其他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