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为什么手动烧写emmc总是出错,大神求解决!

楼主(2014-12-16):
我的是imx6q,sabresd的官方板子
下面说一下我的emmc烧录方法:
没有用官方的emmc烧录工具,打算从SD启动后,手动分区+烧写emmc
按照ucl2.xml操作,结果一开始就出错了
下面是我依赖的ucl2.xml流程
<LIST name="Android-SabreSD-eMMC" desc="Choose eMMC android as media">
  <!-- Android Profile: -->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u-boot-mx6q-sabresd.bin" >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1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0x10C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find" body="Updater" timeout="500"/>

楼主:
uboot,uImge,initramfs也都是跟烧录工具用的一样的,
u-boot-mx6q-sabresd.bin启动后,我的输入是:
mmc dev 2
fatload mmc 2:9 10800000 uImage
fatload mmc 2:9 10C00000 initramfs.cpio.gz.uboot
bootm 10800000
前边都是顺利的,显示log也正常,但是bootm的时候就出错了
log:
snvs_rtc snvs_rtc.0: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0:00 UTC (0)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ull)" or unknown-block(0,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0,0)
总感觉root需要设置,但是试过好多,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MX6Q SABRESD-MFG U-Boot > pri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rdinit=/linuxrc enable_wait_mode=off
bootcmd=bootm 0x10800000 0x10c00000
bootdelay=0
baudrate=115200
ipaddr=192.168.1.103
serverip=192.168.1.101
netmask=255.255.255.0
loadaddr=0x10800000
rd_loadaddr=0x10c00000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kernel=uImage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thact=FEC0

网友A:
你的uboot环境变量中启动设备是dev 3吗?
eMMC对应的是dev 3,下面是我使用的eMMC启动配置,可以起来。

设置从eMMC启动
setenv loadaddr 0x10800000
setenv bootargs_base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rw 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setenv bootcmd_mmc '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3;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bootm'
setenv bootcmd 'run bootcmd_mmc'
saveenv
run bootcmd

网友B:
引用 楼主:
MX6Q SABRESD-MFG U-Boot > pri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rdinit=/linuxrc enable_wait_mode=off
b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u-boot是已经起来的,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uboot,uImge,initramfs也都是跟烧录工具用的一样的,
u-boot-mx6q-sabresd.bin启动后,我的输入是:
mmc de ...

明显输入错了嘛
mmc dev 2不是对应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u-boot是已经起来的,对吧?

是的emmc启动了已经,是跟烧录工具用的同一个u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u-boot是已经起来的,对吧?

是UBOOT 不是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输入错了嘛
mmc dev 2不是对应eMMC!

dev 2对应的是我的sd卡,我是通过sd卡把initramfs和uImage fatloa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uboot环境变量中启动设备是dev 3吗?
eMMC对应的是dev 3,下面是我使用的eMMC启动配置,可以起来。

我都还没有到这一步呢,我现在emmc还是空的,我想的是先启动最小系统,进去之后再手动分区,烧录到emmc。现在是最开始的最小系统都起不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UBOOT 不是emmc

楼主你好,烧写的话建议你使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烧写工具mfgtool来烧写。烧写启动都很好设置的。

网友B:
还有楼主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linux还是andro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楼主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linux还是android?

安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烧写的话建议你使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烧写工具mfgtool来烧写。烧写启动都很好设置的。 ...

板子的OTG口暂时不可用,只好通过SD的方法手动烧写的到emmc,mfgtool原来烧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怎么一换到手动就不可以了。用的同样的流程,同样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楼主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linux还是android?

帮忙看一下,总是提示root=需要设置,但是我设置过root=/dev/ram ram0 ram1都不可以。总感觉是缺少参数,但是却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帮忙看一下,总是提示root=需要设置,但是我设置过root=/dev/ram ram0 ram1都不可以。总感觉是缺少参数, ...

你好,如果你是从SD卡启动的话,root=/dev/mmcblk0p2。EMMC的话要设置root=/dev/mmcblk0p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如果你是从SD卡启动的话,root=/dev/mmcblk0p2。EMMC的话要设置root=/dev/mmcblk0p1。 ...

嗯 马上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如果你是从SD卡启动的话,root=/dev/mmcblk0p2。EMMC的话要设置root=/dev/mmcblk0p1。 ...

汗~我是直接把uImage和initramfs烧写到内存1080000和10C00000,然后bootm的.是这里的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 马上试试看

<LIST name="Android-SabreSD-eMMC" desc="Choose eMMC android as media">
  <!-- Android Profile: -->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u-boot-mx6q-sabresd.bin" >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1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0x10C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find" body="Updater" timeout="500"/>
就是手动搞的这几句话,结果怎么都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如果你是从SD卡启动的话,root=/dev/mmcblk0p2。EMMC的话要设置root=/dev/mmcblk0p1。 ...

<LIST name="Android-SabreSD-eMMC" desc="Choose eMMC android as media">
  <!-- Android Profile: -->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u-boot-mx6q-sabresd.bin" >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1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0x10C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find" body="Updater" timeout="500"/>
就是手动搞的这几句话,结果怎么都不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马上试试看

建议你先使用SD卡把系统跑起来。先都写到SD卡上,先不往EMMC上写。

网友B:
官网的user guide文档中有关于如何使用dd命令将images写到SD卡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的user guide文档中有关于如何使用dd命令将images写到SD卡上的。

我都SD原来就是可以用的,但是现在要转到emmc启动。我也同样尝试过在sd下直接对emmc分区,烧录,结果u-boot不打印直接。你有相关的文档吗?SD下操作emmc,类似烧录分区的文档。谢谢给个链接好吗,我研究研究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都SD原来就是可以用的,但是现在要转到emmc启动。我也同样尝试过在sd下直接对emmc分区,烧录,结果u-bo ...

楼主你好,关于SD下操作emmc我们这边我帮你找了还真没有文档介绍,我自己也没有试过,明天我帮你问一下我同事哈,看他们有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SD下操作emmc我们这边我帮你找了还真没有文档介绍,我自己也没有试过,明天我帮你问一下我 ...

嗯 嗯~~

网友A:
下面是我用mfgtool工具烧写emmc的ucl2.xml,烧写的是linux系统,参考一下哈。
<UCL>
  <CFG>
    <STATE name="BootStrap" dev="MX6Q" vid="15A2" pid="0054"/>
          <STATE name="Updater"   dev="MSC" vid="066F" pid="37FF"/>
  </CFG>

  <LIST name="Sabre-eMMC" desc="Choose SD as media">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u-boot.bin" >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1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0x10C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bin">Sending U-Boot</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0 bs=512 seek=2 skip=2">write U-Boot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Image">Sending kernel uImag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0 bs=512 seek=2048 conv=fsync">write kernel image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mksdcard.sh.tar">Sending partition shell</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tar xf $FILE "> Partitioning...</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sh mksdcard.sh /dev/mmcblk0"> Partitioning...</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fs.ext3 -j /dev/mmcblk0p1">Format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dir -p /mnt/fs"/>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ount -t ext3 /dev/mmcblk0p1 /mnt/fs"/>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tar  -jxv -C /mnt/fs" file="files/rootfs.tar.bz2">Sending and writting rootfs</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frf">Finishing rootfs writ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umount /mnt/fs">Unmoun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LIST>
</UCL>

网友A:
楼主,你在uboot下下载的uImage与initramfs.cpio.gz.uboot是不完整的内核与文件系统,
只能起来简易的系统,然后还要写入完整的uImage与文件系统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在uboot下下载的uImage与initramfs.cpio.gz.uboot是不完整的内核与文件系统,
只能起来简易的系统 ...

嗯,就像你说的,我现在就是在启动这个简易系统的时候出错了。我是手动操作的下边这几步,并没有用mfgtoosl: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u-boot.bin" >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1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0x10C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我是分别把uImage和initramfs.cpio.gz.uboot放到0x10800000和10c00000 RAM处。
然后bootm 0x10800000
报错:
snvs_rtc snvs_rtc.0: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0:00 UTC (0)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ull)" or unknown-block(0,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0,0)
根据log显示好像是需要root=参数设置。但是initramfs启动是不需要root=参数设置的。我也曾经设置过类似root=dev/ram,ram0,ram1之类都不可以

还有如果我执行
bootm 1080000 10c00000程序就会卡在
mmcblk0: mmc0:0001 SEM08G 7.39 GiB
mmcblk0boot0: mmc0:0001 SEM08G partition 1 1.00 MiB
Freeing init memory: 192K
mmcblk0: p1 p2 p3 < p5 p6 p7 p8 > p4
mmcblk0: p4 size 13336576 extends beyond EOD, truncated
Starting UTP
ln: /etc/mtab: File exists
disable turn off display
mmcblk0boot1: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mmcblk0boot0: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Starting the hotplug events dispatcher udevd
Synthesizing initial hotplug evenudevd (1976): /proc/1976/oom_adj is deprecated, please use /proc/1976/oom_score_adj instead.
ts
uuc 0.4 [built Aug 16 2013 01:24:08]
UTP: Waiting for device to appear
UTP: file/device node /dev/utp already exists
cpu_id is 0
到这里,虽然终端可以输入,但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明明跟mfg执行的流程一样,但为什么我的始终没有启动。一直在initramfs.cpio.gz.uboot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就像你说的,我现在就是在启动这个简易系统的时候出错了。我是手动操作的下边这几步,并没有用mfgtoo ...

你认为 bootm 0x10800000 等价于ucl2.xml中的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吗?
可能应该输入 bootm 0x10C00000 吧?!
initramfs.cpio.gz.uboot好像是uboot、内核、文件系统三合一的一个压缩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 bootm 0x10800000 等价于ucl2.xml中的
Jumping to OS image.  吗?
可能应该输入 bootm 0x10C000 ...

真的有可能在这一步出错~~,不过很明显bootm 0x10c00000不行,报错:找不到kernel im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我用mfgtool工具烧写emmc的ucl2.xml,烧写的是linux系统,参考一下哈。

这个地方一直不知道是在做什么?dev,vid,pid可以具体解释下什么意思么?
<UCL>
  <CFG>
    <STATE name="BootStrap" dev="MX6Q" vid="15A2" pid="0054"/>
          <STATE name="Updater"   dev="MSC" vid="066F" pid="37FF"/>
  </CF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SD下操作emmc我们这边我帮你找了还真没有文档介绍,我自己也没有试过,明天我帮你问一下我 ...

你好,帮忙看下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我在mfgtool的uboot下手动输入bootm 10800000或者10c00000是不是跟上面等价呢?

楼主:
:(  自顶一下,问题还没解决呢,别沉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一直不知道是在做什么?dev,vid,pid可以具体解释下什么意思么?

楼主你好,这里dev,vid,pid指的是设备的名称和ID number。

楼主:
忘了这边还有帖子没结,后来解决了,简单分享下:
执行:
bootm 1080000 10c00000程序就会卡在
mmcblk0: mmc0:0001 SEM08G 7.39 GiB
mmcblk0boot0: mmc0:0001 SEM08G partition 1 1.00 MiB
Freeing init memory: 192K
mmcblk0: p1 p2 p3 < p5 p6 p7 p8 > p4
mmcblk0: p4 size 13336576 extends beyond EOD, truncated
Starting UTP
ln: /etc/mtab: File exists
disable turn off display
mmcblk0boot1: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mmcblk0boot0: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Starting the hotplug events dispatcher udevd
Synthesizing initial hotplug evenudevd (1976): /proc/1976/oom_adj is deprecated, please use /proc/1976/oom_score_adj instead.
ts
uuc 0.4 [built Aug 16 2013 01:24:08]
UTP: Waiting for device to appear
UTP: file/device node /dev/utp already exists
cpu_id is 0
其实这时候已经就完成了,只不过串口不再接受输入,也就是说并不能再用手动的形式执行MGFtools下边的代码了。包括分区,dd命令都不可以了。
如果这时候连接上OTG,会直接被发现,不用像在u-boot哪里输入download命令。仅此而已,自己走了弯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了这边还有帖子没结,后来解决了,简单分享下:
执行:
bootm 1080000 10c00000程序就会卡在

楼主问题解决就好,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解决办法啊~~

网友C(2016-11-30):
求教。。有人知道linux怎么读取emmc的vid和pi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