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急急急 USB TAP 问题求救

楼主(2014-12-16):
手里两个USB  TAP  其中一个connect 时显示"CCSProtocolplugin:failed to  correctly configure the jtag chain [cable disconnected] 连线确定没问题,RX/TX绿灯闪烁,RUN 灯不亮.应该是坏掉了
另一个昨天正常使用,能编程FLASH ,取下后 再插上连接十显示"CCSProtocolplugin:failed to  correctly configure the jtag chain  []" RX/TX绿灯闪烁,RUN 一直为红色.
不是怎么会事情.该不是也坏了,悲剧呀,国内听说没法修理.......

网友A:
你先看一下在Windows 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一下USBTAP是否被识别?假定你是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
你可以联系return@freescal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