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鼠标的问题

楼主(2014-12-16):
int main(void)
{
    Set_System();

    USB_Interrupts_Config();    /// ①
    Set_USBClock();             /// ②
    USB_Init();                 /// ③

    while(1)
      {
           //LED闪烁
      }
}

上面的程序是ST官方的范例,
1 . 如果接上USB的D- D+数据线,程序能正常在while里面运行
    LED能闪烁,并且也能识别鼠标
2 . 如果把断开USB的D- D+数据线,程序就不能在while里面运行,
    芯片好像会死机的

两者之间差别就是在于是否接上USB的D- D+数据线,

按道理来讲,断开USB的D- D+数据线,只是取消USB鼠标的功能,也不至于影响其他的程序运行啊!!!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网友A:
官方的例程供参考;

死机,应该是进入某个死循环了吧;
一直在找设备吧;

自己修改下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如果某些判断超时了,就退出;

楼主(点评):
谢谢 ,结帖子,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