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这个电路的选型

楼主(2014-12-16):
这个是小弟画的恒流源,想请问下Q1是用三极管好还是用MOS管比较好?
这边对速度有一定要求,前端的PWM频率会达到1MHZ,输入的正电压前边有AD实时调整来缩小压差。电源输入26V以下,电流目标是3A。
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Q5源极电阻用得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5源极电阻用得不对吧?

那个Q5 S级的电阻只是让MOS导通的时候5532的正输入端是负压,关闭后面三极管。

楼主:
关于Q5那边原本我没有加电阻,让导通的时候直接-5V进入5532发现云帆输出不受控制,还是输出正电压,然后我把输入到正向端的负压降低到-4.3V左右的时候就正常了,所以加了个电阻。
小弟模电新手,大家见谅。我选了一颗D1273的三极管不知道和不合适。我看各项参数都还可以。后来在考虑这边用MOS管不知道行不行,但是大功率的MOS管好像速度都不快。

网友A:
哦,俺看错了,那里是-5V,不是地···

你的PWM信号是 0~+5V ?

网友B:
图片挂了 看不到哦

网友C:
我看还是用N-MOS管,电流太大,三极管发热严重,炸了都有可能。
频率应该没问题,你在前面就有样个MOS管Q5,这个都没问题,后面就没问题了。
MOS管的频率一般不超过1kHz,太高后MOS的热消耗有点大,1MHz也不是不行,在选MOS管时需要注意散热问题了!
你的2个PWM,哪个到了1MHz,哪个是控制什么的,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俺看错了,那里是-5V,不是地···

你的PWM信号是 0~+5V ?

恩 你提醒我了,似乎这边不能这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还是用N-MOS管,电流太大,三极管发热严重,炸了都有可能。
频率应该没问题,你在前面就有样个MOS管Q5 ...

1M频率是Q5那边,控制输出电压,但是那边这样控制好像有问题,我的单片机输出是0-5V,这样0V也能导通。我再看看。

网友A:
5532 做恒流源,能达到1MHZ么?

还有,也不是非要PWM经运放控制电流吧? 是不是可以考虑下上边加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32 做恒流源,能达到1MHZ么?

还有,也不是非要PWM经运放控制电流吧? 是不是可以考虑下上边加开关? ...

请问有推荐的运放替换吗,高速能达到1M的,5532我还没实验。  PWM加在负载那段就是打开的瞬间负载会最大电流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1M频率是Q5那边,控制输出电压,但是那边这样控制好像有问题,我的单片机输出是0-5V,这样0V也能导通。我 ...

你的单片机输出是0-5V,Q5自然关不上,还是选用三级管吧!
1M有点高了,能不能改低点?
所有的控制无非做成一个环路,输出->反馈->控制修改->输出,无论是PWM还是运放,都是这样,只要能到达目的就是好的!

网友D:
注意:MOS管是电压器件、三极管是电流器。
  个人似为:做恒流源、三极管适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推荐的运放替换吗,高速能达到1M的,5532我还没实验。  PWM加在负载那段就是打开的瞬间负载会最大 ...

俺是不推荐这种,如果是俺,肯定是在电流源(陷)那边加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单片机输出是0-5V,Q5自然关不上,还是选用三级管吧!
1M有点高了,能不能改低点?
所有的控制无非做 ...

速度如果降到500K不知道可行吗,请问Q5用三极管的话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是不推荐这种,如果是俺,肯定是在电流源(陷)那边加开关管。

你是说主供电加开关管吗?试了一下,开关管导通瞬间LED电压会有一个过充。 我昨天看见一颗OPA355,带有ENABLE脚的,不知道用在这适不适用,因为这个东西只要几个,所以暂时也不考虑成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1M频率是Q5那边,控制输出电压,但是那边这样控制好像有问题,我的单片机输出是0-5V,这样0V也能导通。我 ...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但有3个问题:
1、Q5的S极的R是做什么用的?会不会抬高了电平?
2、Q5的G极的R电阻可以大点10K都没问题。
3、Q1的三极管没问题么?电流到3A了,三极管自身热功率都快1W了,要是没有巨大的散热器,怕是受不了吧?!

看看MOS管的手册,用在1MHz不是不行,只不过建议加上散热好些。

网友E:
用现成的IC就完了,学习恒流电路就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现成的IC就完了,学习恒流电路就另当别论。

你好,小弟硬件接触不长时间,还在恶补。其实也做学习之用,集成IC我看了下,有些能调电流的范围太小,或是输出电压不符合,有些固定基准电压的又不好调电流,外围改造的话我没想到方法,是否有合适的IC做推荐,从1mA-2000mA步进1mA可调的,电压输出3-24V的,或是可以通过改造能满足要求的IC。:Q

网友F:
用三极管比较好。
三极管BJT与场效应管FET的区别很多,简单列出几条:
1、BJT放大电流,FET将栅极电压转换为漏极电流。
BJT第一参数是电流放大倍数β值,FET第一参数是跨导gm;
2、BJT线性较差,FET线性较好;
3、BJT噪声较大,FET噪声较小;
4、BJT极性只有NPN和PNP两类,FET极性有N沟道、P沟道,还有耗尽型和增强型
所以FET选型和使用都比较复杂;
5、BJT输入电阻小,消耗电流大,FET输入电阻很大,几乎不消耗电流;
总的看,无论在分立元件电路还是集成电路中,FET替代BJT都是一个大趋势。

网友C:
引用 楼主:
S极的R是分压用的,分到一个0--5V之间的电压,我把这块图换成下面这样了,应该是一样的吧。Q1用MOS管我不 ...

看你这新图,Q2就是完全没有必要了,将MCU_PWM直接输入到Q3的B极就可以做到了!我觉得R6始终是多余的,0--5V和-5V不是一回事么?!MOS管在大电流肯定比三极管要好些,这里用个铁封装的N-MOS肯定比三极管可靠,三极管的速度主要体现在GHz频率段,你才1MHz,对于你这种应用是小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