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0.10元(功能说明)
[51单片机] 一线研发之声 之 吐槽51谁能解?

楼主(2014-12-16):
缘起:
前阵子,在博客写个了跑马灯变形记,小火了下,六篇连载霸占了博客热度前六。可惜评论很少,所以这次决定写在论坛里。我在那个博客尾巴留了QQ号,倒是蛮多人加我询问的。最近有个新手问我,遇到51编译一堆报警 uncall segment。表面上是函数没有调用,但本质上还是51的静态编译所致。我觉得有必要以吐槽的方式好好为菜鸟“出气”一下,遂有此文。虽我是新手园地版主,但我觉得这个主题还是放在侃单片机论坛,比较能够得到有价值的共鸣,来佐证我的笔误,毕竟两三年没碰51了。

背景知识理解:
这两个背景知识,就是51万恶的根源....
1. 静态栈编译方式:
  连局部变量的地址都是固定的哦。它不是栈压出来的,是编译器他老人家静态分析整个系统树,计算调用深度,运筹帷幄,一次分配给你的。
  所以,一旦有游离在外的uncall,不管是函数还是变量,他老人家就紧张兮兮的,非得给你一个黄牌。遇到函数指针那种严重烧脑的动态调用关系,他老人家就崩溃了。
2. C51的四个bank寄存器组。每个using 数字对应一个个bank。
   效率靠它,bug也靠它。

C51的吐槽点:
1.waning: uncall segment
   不仅是未调用的函数会报Waning,没用到的code也报。
   在M3这里,只有static声明的东西没有使用,才会报警。
解决方式:
void uncall_func(void)
{
      uint8_t f = 0;
      if (f) /* 许多编译器都默许这样的做法,不能吐槽C51暮气昏庸 */
     {
            As you know
     }
}

2. using搞不清
  . 不是每个中断要一个单独using,只要优先级不嵌套,用同一个也可以,
  . 一处using处处using, 指定using的函数其所调用的所有子子孙孙,都要using或者NOAREG.
  . 如果要提高某个效率,可单独分配一个bank给它,就是单独的using数字。

3. 函数指针:不做死就不会死。
   51的函数指针,形同**肋,想用它,就要去了解reentry,重入,搞个动态栈,然后就是做死的节奏。
  我唯一一次用到,是这样写的
   static  const  FUNC_TYPE   func =  xxxxxxxxx_function_name;
   告诉你,就这样子,编译器都紧张得要死,老版本也分析不了全局树,还会出错。

4. 51的存储类别
xdata/data/code/sbit算是菜鸟能够了解的,加上idata/pdata连我也要爆粗口了
然而其本质上是bus总线访问数据的区别,就是MOV等汇编指令的不同变体。
这方面,还是请个大牛来讲解吧,我目前的理解深度,还没法一气呵成。吐槽无力了

5.大端结构
包括许多老工程师,把51的程序移植到M3后,才发现噩梦其实才刚刚开始。
实际上,许多网络协议,包括自定义的,默认是大端的,我想它的初衷是方便人眼抓包阅读。
但作为一个菜鸟,切不可贪图51的大端便利,写出大小端移植性不好的代码。
不去了解大小端,心里没有度,出来混的,总有还的一天。

6.应该还有很多,但我真心忘却了。

菜鸟大虾们,来尽情吐槽吧...   诸位牛人也会有很强的解答欲望。

楼主:
再加一个,51的三字节指针
void func(char *buf)
{
        char *p;
       这里面的buf和p都是三个字节的,你造吗?
}
在一个节约成本不上外部ram的系统中,51里面的每一个byte都很珍贵,了解这个,有助于你提高利用率。
void func(char data *buf)
{
       char data *p;
      这是两个字节的指针变量。
}

我会定期刷新这个页面,添加诸位的吐槽点。

网友A:
看来要对编译器和编译原理很懂才能搞明白
有点拨开云雾的感觉

网友B:
为什么不说变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说变量呢??

变量不单属于51的吐槽点

网友C:
51 也就适合做一些低成本, 简单的控制类项目, 而且历史原因, 51 CPU 的存储器结构非常糟糕, 因而一些所谓的软件设计技术在 51 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5.大端结构
包括许多老工程师,把51的程序移植到M3后,才发现噩梦其实才刚刚开始。
实际上,许多网络协议,包括自定义的,默认是大端的,我想它的初衷是方便人眼抓包阅读。
但作为一个菜鸟,切不可贪图51的大端便利,写出大小端移植性不好的代码。
不去了解大小端,心里没有度,出来混的,总有还的一天。

楼主:
求加酷,加精,这是另一种方式来推广C51的盲点,版主你懂的
客场作战,就是这个不利
还是发在新手园地,自己加精好了

楼主:
自己再加一个,典型51的外扩ram总线16位,扣除片选线,最多只能外扩32K的xdata?
请硬件工程师吐槽吧
这个自觉好像有点口误...

楼主:
反响平平,干脆改个贴名

一线研发之声 之 C51那些事儿,为菜鸟吐槽,老鸟代言
改成
一线研发之声 之 吐槽51谁能解?

诱发一些大牛的战斗欲

网友D:
自行车速度慢,骑起来累,但还是有人骑,为啥?简单啊

顶!我们一直将51等8位单片机比喻为自行车,哪怕有汽车、飞机,自行车还是存在的!

网友E:
小白求科普,大端??小端???

网友F:
强大的五一

网友G:
大小端哪有那么可怕,
可怕的是有些人压根不知道还有这说法,用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自行车速度慢,骑起来累,但还是有人骑,为啥?简单啊

不堵车还环保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小白求科普,大端??小端???

百度了一下,是类似数据起始位/左对齐/右对齐之类的吧。
设寄存器里直接读出的数据是0001,这个数据在一些片子里实际是1000=8,在另一些片子里是0001=1。
LZ 是么?
(这东西遇到过也就遇到了,遇不到可能真就不知道了。大牛不也是一点一点烧片子烧出来的么- -)

网友J:
基本上对这些51吐槽点都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百度了一下,是类似数据起始位/左对齐/右对齐之类的吧。
设寄存器里直接读出的数据是0001,这个数据在一些 ...

0x11223344
44权重最轻,值小, 而11最重,是高位
权重小的存储在低地址,就是小端。 反之大端。
逻辑上,小端最顺。肉眼上,大端最顺。
大小端要方便移植的处理原则是,在界限处转换,app是纯值的判断,大小端无关的。
在app层还要考虑大小端,就是做死的节奏。

网友K:
单片机学了一个学期也没入门感觉,做个东西不知道怎么下手,做实验课时外围电路已经是现成的了,很想知道从构思外围电路是怎么构思的。

网友L:
用C51做多任务的路过,非占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单片机学了一个学期也没入门感觉,做个东西不知道怎么下手,做实验课时外围电路已经是现成的了,很想知道从 ...

小伙子挺帅,想必对自己长相也很满意。
你可以发个贴,指名求助某高人,求教外围电路构思思路。
比如那个NE5532,新手原地大当家,软硬皆通。
俺只深耕软件

网友M:
这些都不是个事,一个编程人员连这些都搞不定还是别去搞编程了,在ARM上你会碰到更多的问题。如果ARM只有256字节RAM,能干些什么呢,51就能干很多活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0x11223344
44权重最轻,值小, 而11最重,是高位
权重小的存储在低地址,就是小端。 反之大端。

大小端问题,应该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就好比中国人说中文,英国人说英文,在远古时代,人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这些都不是问题。后来交通发达了,网络也发达了,就出现了语言不通的问题。

网友O:
STM32了 自从了解 Keil 51 的临时变量不是在堆栈里面
玩ucos 困难重重 果断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小端问题,应该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就好比中国人说中文,英国人说英文,在远古时代,人们都生活在自 ...

我没有大小端优劣的倾向,我只是叙述了一种判断大小端的方式,肉眼顺则大端,逻辑顺则小端。
另外在着重提一下大小端的程序处理原则,底层转换,app只管值比较,实现大小端无关。

网友P:
引用 网友D:
自行车速度慢,骑起来累,但还是有人骑,为啥?简单啊

顶!我们一直将51等8位单片机比喻为自行车,哪怕有汽车、飞机,自行车还是存在的!:):lol:P

网友Q:
51作重入是比较麻烦,但为何函数指针一定要用于重入?
我用它作分支函数,感觉比判断的结构清晰,速度比switch或者判断也快

网友R:
看起来好屌。MARK

网友S:
杀**焉用牛刀

网友T:
51玩起来简单,玩好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Q:
51作重入是比较麻烦,但为何函数指针一定要用于重入?
我用它作分支函数,感觉比判断的结构清晰,速度比swi ...

函数指针,会让51无法做出准确静态栈分析。导致内部变量等地址分配不准,重叠等各种问题。

网友U:
其实你主要使用 C语言的通用部分就行了,关于数据大小端的问题。 其实好解决的,抽象出来就是了。我现在写的代码都是多平台,多MCU 使用的。 没啥大问题。 该用指针还是指针 ,该用什么还是什么。放心的用吧。 只是定义一些东西 你别太扣资源就是了,比如我就从来不用51的BIT类型来表示BOOL类变量。所以BIT类型涉及到的移植等问题就不会出现。。。。 类似的还有很多。

网友L:
支持楼上。
其实C语言,不管是什么MCU,我都尽量做到,应用程序跟MCU无关,只在底层驱动跟MCU的硬件相关。
所以,我的各种程序,8位、16位、32位,在应用层都差不多,移植时往往不需要任何修改就可以使用。

比如,用几个LED指示信息(各种闪烁等等),由于不同的MCU对IO操作差别大,所以,我在应用层都是直接操作内存,只在底层驱动中,把这个信息跟IO关联,与电脑类似(电脑要装驱动就是因为硬件的问题)。

网友U:
是的,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贴图说明。

很漂亮

网友U:
所贴 的代码 都是在51上 ARM上 可以直接使用的 与硬件相关的 抽象出来了。 这个也没考虑什么 外部RAM 内部RAM什么的区别, 只在意实现,都是标准C的用法。

网友V:
51还没玩明白

网友W:
已经远离并遗忘51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已经远离并遗忘51很久了。

谢谢捧场,51眼下其实多数也是老一辈的人在玩...
新人都从M0/M3入门了

网友U:
其实从哪个芯片开始都没关系,只要是用C,51/ARM都可以。主要还是算法、程序思路。 ARM也好,51也好,就是寄存器数量不一样而已。 底层的东西没太多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U:
其实从哪个芯片开始都没关系,只要是用C,51/ARM都可以。主要还是算法、程序思路。 ARM也好,51也好,就是 ...

新人如果从51入手,要关心寄存器,要关心using,关心xdata等芯片相关的细节,没法集中精力关心软件思想。

网友X:
按照楼主这么说,我这里还真是属于南蛮地区了。都是C51开始的,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郭天祥的。新手入门只需要实现功能,为什么要关心using,xdata,idata。编译通过,烧录成功,现象复现,这就可以了,这才叫新手入门。如果什么都懂,那已经属于大牛了。从MO/M3入门那是软转硬的吧,软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才有那份功力去理解M0 的 GPIO_EN |= 1<<12和GPIO_EN |= 4<<12;

网友Y:
弱弱的问一下 你们都用哪家的C51?

网友Z:
引用 网友U:
是的,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贴图说明。

求源码  让我学学 怎么弄

网友U:
引用 网友Y:
弱弱的问一下 你们都用哪家的C51?

绝大部分是STC的51芯片,当然也有中颖,...其他厂家的51,相对STC而言比较少,STC我应用很多场合,好像我还没那么频繁的遇到莫些高人遇到的那些著名的问题,虽然STC有些东西用起来,可能是让人一开始不怎么理解,当你的知识+经验到了一定程度后,知道原理了,可以避免很多事情。 (多看资料,反复看资料,把你看到的,并且理解了的这部分写成模块)我写51程序 从来不关心什么using 什么, 也比较少关心xdata pdata idata 这些的区别,我现在的原则反而不是莫些大卡说的,变量一定要内部的data 区, 反而我是喜欢用xdata 声明变量,除了中断中要求非常苛刻的变量用data 或者 idata 声明外,其余一概xdata . 好像通讯也好,处理也好。 没什么问题。 就当你什么都不知道。 为了方便移植就定义几个可能与51的宏就可以了。 比如说xdata的变量声明为
#ifdef __C51__
#define MY_XDATA xdta
#define MY_CODE  code
#else
#define MY_XDATA
#define MY_CODE const
#endif

u16_t MY_XDATA A;.... 等变量 例如这样子。

多联系。多看别人的好的实现,别老是看入门的东西。 哈哈。 适当的看高级点的东西,一次看不懂,多次看, 说不定灵感一来就明白道理了。

哈,乱说的一通。。。

网友U:
是多练习,打错字了。。。。  我前面说了 为了兼容, 不使用bdata bit类型等51扩展的一些特性,不过看你的实际需求。如果项目很苛刻,那是用自己的水平,榨干51的一起特性就是了。大多数应用,没那么苛刻的。别想的那么难, 有些确实一下子弄不懂的,放以后,先搞容易的。这个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东西。所以要多动手。多思考。

网友U:
这次再上传点照片。我这个也是51, PIC ARM上面跑的MODBUS协议的从机。主机的话 我就不贴了. 这里也顺带的贴几张51的串口的驱动。MODBUS 是建立在这样的UART驱动之上的,ARM PIC的串口也封装成一样的函数接口,便于移植。 而且这个代码是支持多串口通讯的。我测试的平台是LPC1768(4串口),LPC1752(ZLG的板子),STC12C5608AD, STC12C5412, PIC12F726,。。。等等 也是用与产品上面的代码。 我好像就没关心过51太多自己的特性。
当然还有按键的,LED的 等 都写成统一的了,节省很多精力。

以后有机会开放部分源代码吧。最近版本还在更新。 代码还没写的很完善。

网友AA:
个人认为:
C51适合从硬件出身的使用者;
ARM更适合软件出身的使用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个人认为:
C51适合从硬件出身的使用者;
ARM更适合软件出身的使用者。

maybe

网友AB:
有时间要思考一下

网友AC:
楼主厉害,标记一下,细细品味

网友AD:
:handshake
说出我的心声
定义个变量还得考虑是放到ram还是xram,还得老去看map文件看看到底还有没有空间
reentry是千万别用的,否则,搞死你,不搞死你,就搞死后续接你项目的人
用个51,感觉好牛B,那些接你项目的人,看你的代码崇拜得要死
其实想想,就是纯粹自娱自乐
代码的可扩展性实在有限,可移植性只能在51芯片之间,C语言的优点全没了,也就比汇编强一点
现在已经完全放弃51,用了mips和arm,感觉一直憋着的气总算吐出来了
51这牛车虽然什么路况都能用,但毕竟太慢了,坐着不舒服
如果不是很必需,干嘛不换个小车

网友AE:
C51,已经好久好久以前用过了....
不是不想用,不是不会用,是老板不让用,因为芯片很贵!而且随时可能没货!

网友AF(2015-02-14):
引用 网友AE:
C51,已经好久好久以前用过了....
不是不想用,不是不会用,是老板不让用,因为芯片很贵!而且随时可能没货 ...

你是不是等着stc的人来扁你一顿?

网友AF:
引用 网友AE:
C51,已经好久好久以前用过了....
不是不想用,不是不会用,是老板不让用,因为芯片很贵!而且随时可能没货 ...

六年前用S3C2440倒是做了很多项目,现在还能买的到么? 即使买到还能有那个性价比么?
再便宜的ARM, 即使不考虑授权费, 他的逻辑门的个数也是在那里的.
CortexM1 在FPGA上,典型2400个LUT,  比PIC的几百个比不了, 但是比8051的1k多还是明显的多一些.

网友AF:
intel 应该是70年代末80年底开发8051的, 我手上的OMF51 spec v5.0是1982-09-05的最终版本,应该也是开发工具的最后修订版本.  所以和后来的risc的CPU是完全比不了的. 当时intel的大爷们应该没有想到指令可以这么做.
而Keil C51是让这个古老的指令集走到现在的一个主要原因.
尽管上百个指令,但是其总逻辑门比精简指令集单流水线的CortexM1还是会小一倍左右, 在低成本的场合, 低代码量的场合, 还会长期的使用下去.
ARM 收购了keil, 但是仍然阻止不了Keil C51仍然在大量的使用.

你别小看当年的INTEL,不是INTEL不会RISC,而是有wintel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F:
intel 应该是70年代末80年底开发8051的, 我手上的OMF51 spec v5.0是1982-09-05的最终版本,应该也是开发工具 ...

莫非我遇到一个做半导体的业内人士?

楼主:
引用 网友AF:
你是不是等着stc的人来扁你一顿?

STC号称全球51供货量第一的

网友AE:
引用 网友AF:
你是不是等着stc的人来扁你一顿?

无所谓了,我对STC是一点好感都没有,因为我是在学校和企业两边一起混的。为什么对STC一点好感都没有,说实话,很简单:STC在误国误民!到处找学校说51怎么怎么好,我们的51是全球第一,把很多学校忽悠的一愣一愣的。干倒了一个企业,顶多就是一群人失业,干倒了一个学校,那害掉的将是什么?连锁反应啊!!!
参加过Atmel和NXP的几个研讨会,问过同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停产了51?答案也很一致:首先是利润低,其次51已经不再适合时代,单片机无非就是CPU+外设构成,外设的速度越来越快,CPU的执行速度如果跟不上来,那就没有意义,51的总线结构、指令系统是他最大的制约,已经远远不满足现在对单片机的高集成度、高稳定度和低功耗的要求。

网友AE:
关于功耗,我比较赞同他们的意见:
1、如果追求的是低功耗,那就用专为低功耗设计的CPU
2、不能通过简单的门数、电流来判断功耗。执行同一个任务需要消耗的能量,这才是实际功耗!
举个例子:大家考虑考虑为什么现在手机的待机时间会远低于以前黑白机的待机时间?

网友AE:
自行车是很难淘汰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个常识:
自行车刚出现的是,是奢侈品,香饽饽,有钱人才玩的起的
技术进步,成本下降,经济能力提高,自行车进入千家万户,成为普通的必备品,凤凰、永久那是我们很多人的**
汽车技术兴起,慢慢开始取代自行车的代步功能,但是大多数人家还是用自行车
汽车技术成熟,成本下降,汽车开始大量取代自行车,自行车从此开始堆在角落,凤凰、永久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们的下一代还是很多人会学骑自行车,但是估计连什么是凤凰、永久都不知道了。

技术的进步,很多东西被取代是不可避免的。

STC为什么现在拼命进攻学校的市场,联合实验室共建,试验箱也送,难道他真的想提高全国的单片机教学水平?我们别傻了,想想吧:当很多其他半导体公司都在学校推51的时候,他就搭一个顺风车,也卖的不错。现在大公司都停产51转向Mx,他们必将不再推51而转推Mx,眼看着这些学校就要转型,他才急急忙忙想保住这个市场。STC深层次的想法是想利用学生的习惯养成,让他们在学校习惯了用STC的51,出去上班了还继续习惯沿用51.

就像NXP的一个工程师说的,Mx系列必将取代51,为什么在中国还有STC这样的公司,首先就是很多公司还想把他们老旧的产品再维持几年,其次就是还有不少的工程师习惯了51.不过,这两个被打破,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网友AF:
引用 网友AE:
关于功耗,我比较赞同他们的意见:
1、如果追求的是低功耗,那就用专为低功耗设计的CPU
2、不能通过简单的 ...

门数当然决定不了功耗. 门数只能决定面积,也就是成本.
如果你的产品对那0.1$不关心, 那么大胆的用ARM吧.
如果你的产品对运算要求较高, 直接用32位机吧
如果你的产品需要的存储空间很大, 比如上M的数据, FAT, TCP/IP ... ... 那么直接上ARM吧, 不要在51上折腾这些东西.
什么? 你要跑andriod? 需要MMU? 需要... ...

如果你的产品不需要这么多的资源, 而目标总成本又非常在乎那0.1$ , 没有办法了.  自己做IC的话51仍然是首选.

网友AG(2025-11-18):
学习了。喜欢交流

网友AH:
51的弱鸡 就不适合使用C 搞大型的项目
函数指针就搞死人,用静态地址搞临时变量,遇到递归就死翘翘
我学51的时候是用汇编的 哈哈

网友AI:
现在国产M0+价格上都能卷死51,剩下的就是历史惯性了。
一句话形容51的现状和未来:”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网友AJ:
小家电用C51  PIC 架构的占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