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前后级芯片的供电电压不同

楼主(2014-12-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单片机是3.3V供电,假设后面的芯片是485芯片,485芯片的供电电压是5V,如果单片机与485芯片连接,中间是不是得要一些电路进行处理啊,因为单片机的供电电压和485芯片的供电电压是不一样的啊。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的,如果需要做一些处理,请问怎么做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如果是485那么可以直接用3.3V的485IC,但你说“假设后面的芯片是485芯片”,也就是说它可以是其他的IC,那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

网友B:
涉及电路信号和电源,根据情况而定,保险的做法是增加一个双电源的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C:
3.3V系统与5V外设之间的通信,最好还是加个电平转换芯片,最可靠

网友D:
描述:两边的接口特性,TTL还是CMOS,输出输出高低电平范围,是否低功耗需求等,做方案不是一句话就弄出来的,有各种限制条件。

网友E:
485芯片发出来的5V信号RXD通过分压电阻分成3.3V至单片机,单片机出来的TXD直接接到485芯片即可。已成熟应用N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