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飞思卡尔K12,K2系列

楼主(2014-12-16):
最近公司要用飞思卡尔的K12和K21系列的片子开发产品,随求助个人有相关的开发包和资料共享下。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先参考此篇文档:飞思卡尔单片机快速上手指南

网友A:
请问芯片具体型号,因为K21的50MHz、120MHz两种类型有分别的开发板及例程包。
K12 50MHz和K21 50MHz可以参考以下开发板资料:
TWR-K21D50M: Kinetis K21 50 MHz MCU塔式系统模块
TWR-K21D50M_SC_LAB : TWR-K21D50M Sample Code.

K21 120MHz可以参考:
TWR-K21F120M: Kinetis K21 120 MHz塔式系统模块
TWR-K21F120M Sample Code Pack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芯片具体型号,因为K21的50MHz、120MHz两种类型有分别的开发板及例程包。
K12 50MHz和K21 50MHz可以参 ...

飞思卡尔的K12,K21系列都含有安全IO吧?(就是POS机中的保护应用)
另外,关于内部算法调用的说明在哪里可以找到?还是需要找官方申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思卡尔的K12,K21系列都含有安全IO吧?(就是POS机中的保护应用)
另外,关于内部算法调用的说明在哪里 ...

不清楚你用的具体哪款型号,你可以通过参考手册的第三章Security部分查看是否有此功能。
以K21P144M120SF5RM参考手册为例:

这部分资料需要你签订NDA协议后才能获得的。

网友B(2015-01-25):
我也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