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进可控硅的RC吸收电路保证能够EMC测试

楼主(2014-12-16):
本人做一个项目,用了双向可控硅进行对电机风扇的控制,但是最后在EMC测试EFT 4KV时(打在零线和火线上),电机风扇会转动!请问大神们如何对此电路进行改进,使之通过测试,谢谢

网友A:
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后面的 RC 电路的问题, 说不定是前面的控制电路受到了干扰.
最好先找到是哪里产生了误动作, 再针对地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后面的 RC 电路的问题, 说不定是前面的控制电路受到了干扰.
最好先找到是哪里产生了误动作 ...

我把控制电路都隔离了,断开了,单独测试驱动电路都不行

网友B(2015-01-15):
你可控硅的VD/VR是选多少的

网友C(2023-02-27):
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