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3.5库中,关所有中断的函数是哪一个?

楼主(2014-12-16):
谢谢!

网友A:
木有,你只能自己做了!

楼主:
关 systick 中断是哪一个函数?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使用这两个就可以的,在文件core_cm3.h里面
__set_PRIMASK(1);                  /* 关中断 */
__set_PRIMASK(0);                  /* 开中断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使用这两个就可以的,在文件core_cm3.h里面
__set_PRIMASK(1);                  /* 关中断 */
__set_PRIMASK(0 ...

这个是开关所有中断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开关所有中断吗?

不是所有,平时使用这个足够了, PRIMASK用于除能在NMI和硬fault之外的所有异常。
硬fault也要关闭的话,调用:__set_FAULTMASK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2bad910101h2yq.html
参考下网上这个帖子;

谢谢,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