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CIMX6Q-SDB官方开发板跑官方android4.3反复重启

楼主(2014-12-16):
MCIMX6Q-SDB官方freescale开发板下载android_jb4.2_1.1.0-ga_image_bundle以及android_jb4.3_1.1.0-ga_image_bundle文件夹下emmc的官方镜像到EMMC启动或者sd卡文件夹下镜像sd卡启动,android进入shell脚本后,出现以下log后反复重启,重启是出现i2c: I2C3 SDA is low, start i2c recovery...   I2C3 Recovery success,求解官方开发板以及镜像或者代码编译的镜像都会出现这个现象,不知是什么原因哪里需要修改??

。。。。。。。。。。。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warning: `zygote' uses 32-bit capabilities (legacy support in use)

root@android:/ #
root@android:/ #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3->0) at 18405863004 (1970-01-02 00:00:07.817953667 UTC)
cpufreq_interactive_input_connect: connect to max11801_ts
mma enable setting active
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1:01, irq=-1)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acc_open
acc_release
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 Host 1
ehci_fsl_bus_resume ends, Host 1
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 DR

root@android:/ #
=================自动重启=================

U-Boot 2009.08 (12ÔÂ 15 2014 - 20:41:30)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5
Temperature:   42 C, calibration data 0x5924cb7d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2 [POR ]
Boot Device: MMC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 Warning - bad CRC or MM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i2c: I2C3 SDA is low, start i2c recovery...
I2C3 Recovery success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11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4:9f:02:6d:e2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MX6Q SABRESD U-Boot >

楼主:
环境变量: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MX6Q SABRESD U-Boot >
MX6Q SABRESD U-Boot > pri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ipaddr=192.168.1.103
serverip=192.168.1.101
netmask=255.255.255.0
loadaddr=0x10800000
rd_loadaddr=0x11000000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splashimage=0x30000000
splashpos=m,m
lvds_num=1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fastboot_dev=mmc3
bootcmd=booti mmc3
ethact=FEC0

Environment size: 301/8188 bytes
MX6Q SABRESD U-Boot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环境变量: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从EMMC启动的话,也会反复重启的吗?

网友A:
现在官网已经release了android4.4的源码以及Demo images,建议你试一下最新的BSP。如果还是不可以的话,你再联系我,我这边帮你测试一下。正常情况下你使用的是官网的开发板还有Demo images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从EMMC启动的话,也会反复重启的吗?

EMMC以及SD卡都试过了,同样的现象反复重启~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MC以及SD卡都试过了,同样的现象反复重启~

楼主你好,官网上提供的android4.4的Demo你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官网上提供的android4.4的Demo你试过了吗?

android_kk4.4.2_1.0.0-ga_core_image_6qsabresd以及android_kk4.4.2_1.0.0-ga_full_image_6qsabresd中的镜像均试过了,同样的现象,我觉得关键是在于重启前的那几句,不知是什么引起的?
。。。。。。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imx-ipuv3 imx-ipuv3.0: IPU DMFC DP HIGH RESOLUTION: 1(0,1), 5B(2~5), 5F(6,7)
SELinux: initialized (dev tmpfs, type tmpfs), uses transition SIDs
warning: `zygote' uses 32-bit capabilities (legacy support in use)
period 0 ,timeout is 0, wake up is :0
period 0 ,timeout is 0, wake up is :0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3->0) at 21448821004 (1970-01-02 00:01:24.653959669 UTC)
cpufreq_interactive_input_connect: connect to max11801_ts
period 66 ,timeout is 0, wake up is :0
mma enable setting active
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1:01, irq=-1)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acc_open
acc_release
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 Host 1
ehci_fsl_bus_resume ends, Host 1
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 DR

======重启===========
U-Boot 2009.08 (Jun 20 2014 - 22:32:42)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5
Temperature:   44 C, calibration data 0x5924cb7d
mx6q pll1: 792M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android_kk4.4.2_1.0.0-ga_core_image_6qsabresd以及android_kk4.4.2_1.0.0-ga_full_image_6qsabresd中的 ...

好的,我帮你在我这边试一下,把你确认一下哈~~

楼主(2015-05-14):
好久没有上论坛了,记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电源限流了~调了调电源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