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4.2图形的问题

楼主(2014-12-16):
在CCS3.3里,运行时有一个菜单“Animate”,设个断点,可以连续运行到断点,可以在CCS里看连续的波形。
我在CCS4.2里没找到对应的菜单。
请问高手,是我没找到还是没有,谢谢!

网友A:
这个之前也没有怎么注意,这里有点资料你参考一下吧!

楼主:
谢谢!我看了一下,又试了一下,没找到那个效果。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582740-1-1.html
大概找了一下  没看到Animate
但是好像有了变量的自动刷新可以替代通过断点刷新变量的功能

楼主:
变量可以刷新,图形不能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