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ASF跑SAMD21程序(1)8位定时器点LED

楼主(2014-12-16):
ASF大家已经不莫生了,它是Atmel的编程库,但我发现很少用起来地,从今天开始,我就一步步从SAMD21这块板子跑起,
用8位定时器点LED先.

首先,选择新建ASF工程

然后点选开发板,注意了,不选开发板有些管脚还得重定义,比如LED0
选择手里的开发板

工程名字可心默认,也可自己改名,然后选择我建的工程名:

这时ASF向导出现了.

选则TC回调函数方式:

然后点选APPLY,这时用ASF exploer 可以选则快速开始那一项,则按照网页的提示把代码搞好.

现注意改一下时钟设置,这个是关键也是同STM32不同的地方

以下是主程序:
#include <asf.h>

void configure_tc(void);
void configure_tc_callbacks(void);
void tc_callback_to_toggle_led(
                struct tc_module *const module_inst);

//! [module_inst]
struct tc_module tc_instance;
//! [module_inst]

//! [callback_funcs]
void tc_callback_to_toggle_led(
                struct tc_module *const module_inst)
{
        port_pin_toggle_output_level(LED0_PIN);
}
//! [callback_funcs]

//! [setup]
void configure_tc(void)
{
        //! [setup_config]
        struct tc_config config_tc;
        //! [setup_config]
        //! [setup_config_defaults]
        tc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_tc);
        //! [setup_config_defaults]

        //! [setup_change_config]
        config_tc.counter_size = TC_COUNTER_SIZE_8BIT;
        config_tc.clock_source = GCLK_GENERATOR_1;
        config_tc.clock_prescaler = TC_CLOCK_PRESCALER_DIV1024;
        config_tc.counter_8_bit.period = 100;
        config_tc.counter_8_bit.compare_capture_channel[0] = 50;
        config_tc.counter_8_bit.compare_capture_channel[1] = 54;
        //! [setup_change_config]

        //! [setup_set_config]
        tc_init(&tc_instance, TC3, &config_tc);
        //! [setup_set_config]

        //! [setup_enable]
        tc_enable(&tc_instance);
        //! [setup_enable]
}

void configure_tc_callbacks(void)
{
        //! [setup_register_callback]
        tc_register_callback(&tc_instance, tc_callback_to_toggle_led,
                        TC_CALLBACK_OVERFLOW);
        //tc_register_callback(&tc_instance, tc_callback_to_toggle_led,
        //                TC_CALLBACK_CC_CHANNEL0);
        //tc_register_callback(&tc_instance, tc_callback_to_toggle_led,
        //                TC_CALLBACK_CC_CHANNEL1);
        //! [setup_register_callback]

        //! [setup_enable_callback]
        tc_enable_callback(&tc_instance, TC_CALLBACK_OVERFLOW);
        //tc_enable_callback(&tc_instance, TC_CALLBACK_CC_CHANNEL0);
        //tc_enable_callback(&tc_instance, TC_CALLBACK_CC_CHANNEL1);
        //! [setup_enable_callback]
}
//! [setup]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 [setup_init]
        configure_tc();
        configure_tc_callbacks();
//! [setup_init]

//! [main]
        //! [enable_global_interrupts]
        system_interrupt_enable_global();
        //! [enable_global_interrupts]

        //! [main_loop]
        while (true) {
        }
        //! [main_loop]
//! [main]
}

时钟配置:

/**
* \file
*
* \brief SAM D21 Clock configuration
*
* Copyright (C) 2013-2014 Atmel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asf_license_start
*
* \page License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3. The name of Atmel may not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4.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redistributed and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an
*    Atmel microcontroller product.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ATMEL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ARE
* EXPRESSLY AND SPECIFICALLY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ATMEL BE LIABLE FOR
*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asf_license_stop
*
*/
#include <clock.h>

#ifndef CONF_CLOCKS_H_INCLUDED
#  define CONF_CLOCKS_H_INCLUDED

/* System clock bus configuration */
#  define CONF_CLOCK_CPU_CLOCK_FAILURE_DETECT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FLASH_WAIT_STATES            0
#  define CONF_CLOCK_CPU_DIVIDER                  SYSTEM_MAIN_CLOCK_DIV_1
#  define CONF_CLOCK_APBA_DIVIDER                 SYSTEM_MAIN_CLOCK_DIV_1
#  define CONF_CLOCK_APBB_DIVIDER                 SYSTEM_MAIN_CLOCK_DIV_1

/* SYSTEM_CLOCK_SOURCE_OSC8M configuration - Internal 8MHz oscillator */
#  define CONF_CLOCK_OSC8M_PRESCALER              SYSTEM_OSC8M_DIV_1
#  define CONF_CLOCK_OSC8M_ON_DEMAND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OSC8M_RUN_IN_STANDBY         false

/* SYSTEM_CLOCK_SOURCE_XOSC configuration - External clock/oscillator */
#  define CONF_CLOCK_XOSC_ENABLE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XOSC_EXTERNAL_CRYSTAL        SYSTEM_CLOCK_EXTERNAL_CRYSTAL
#  define CONF_CLOCK_XOSC_EXTERNAL_FREQUENCY      12000000UL
#  define CONF_CLOCK_XOSC_STARTUP_TIME            SYSTEM_XOSC_STARTUP_32768
#  define CONF_CLOCK_XOSC_AUTO_GAIN_CONTROL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XOSC_ON_DEMAND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XOSC_RUN_IN_STANDBY          false

/* SYSTEM_CLOCK_SOURCE_XOSC32K configuration - External 32KHz crystal/clock oscillator */
#  define CONF_CLOCK_XOSC32K_ENABLE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XOSC32K_EXTERNAL_CRYSTAL     SYSTEM_CLOCK_EXTERNAL_CRYSTAL
#  define CONF_CLOCK_XOSC32K_STARTUP_TIME         SYSTEM_XOSC32K_STARTUP_65536
#  define CONF_CLOCK_XOSC32K_AUTO_AMPLITUDE_CONTROL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XOSC32K_ENABLE_1KHZ_OUPUT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XOSC32K_ENABLE_32KHZ_OUTPUT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XOSC32K_ON_DEMAND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XOSC32K_RUN_IN_STANDBY       false

/* SYSTEM_CLOCK_SOURCE_OSC32K configuration - Internal 32KHz oscillator */
#  define CONF_CLOCK_OSC32K_ENABLE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OSC32K_STARTUP_TIME          SYSTEM_OSC32K_STARTUP_130
#  define CONF_CLOCK_OSC32K_ENABLE_1KHZ_OUTPUT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OSC32K_ENABLE_32KHZ_OUTPUT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OSC32K_ON_DEMAND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OSC32K_RUN_IN_STANDBY        false

/* SYSTEM_CLOCK_SOURCE_DFLL configuration - Digital Frequency Locked Loop */
#  define CONF_CLOCK_DFLL_ENABLE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DFLL_LOOP_MODE               SYSTEM_CLOCK_DFLL_LOOP_MODE_OPEN
#  define CONF_CLOCK_DFLL_ON_DEMAND               false

/* DFLL open loop mode configuration */
#  define CONF_CLOCK_DFLL_COARSE_VALUE            (0x1f / 4)
#  define CONF_CLOCK_DFLL_FINE_VALUE              (0xff / 4)

/* DFLL closed loop mode configuration */
#  define CONF_CLOCK_DFLL_SOURCE_GCLK_GENERATOR   GCLK_GENERATOR_1
#  define CONF_CLOCK_DFLL_MULTIPLY_FACTOR         6
#  define CONF_CLOCK_DFLL_QUICK_LOCK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DFLL_TRACK_AFTER_FINE_LOCK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DFLL_KEEP_LOCK_ON_WAKEUP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DFLL_ENABLE_CHILL_CYCLE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DFLL_MAX_COARSE_STEP_SIZE    (0x1f / 4)
#  define CONF_CLOCK_DFLL_MAX_FINE_STEP_SIZE      (0xff / 4)

/* SYSTEM_CLOCK_SOURCE_DPLL configuration - Digital Phase-Locked Loop */
#  define CONF_CLOCK_DPLL_ENABLE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DPLL_ON_DEMAND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DPLL_RUN_IN_STANDBY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DPLL_LOCK_BYPASS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DPLL_WAKE_UP_FAST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DPLL_LOW_POWER_ENABLE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DPLL_LOCK_TIME               SYSTEM_CLOCK_SOURCE_DPLL_LOCK_TIME_NO_TIMEOUT
#  define CONF_CLOCK_DPLL_REFERENCE_CLOCK         SYSTEM_CLOCK_SOURCE_DPLL_REFERENCE_CLOCK_REF0
#  define CONF_CLOCK_DPLL_FILTER                  SYSTEM_CLOCK_SOURCE_DPLL_FILTER_DEFAULT

#  define CONF_CLOCK_DPLL_REFERENCE_FREQUENCY     32768
#  define CONF_CLOCK_DPLL_REFEREMCE_DIVIDER       1
#  define CONF_CLOCK_DPLL_OUTPUT_FREQUENCY        48000000

/* Set this to true to configure the GCLK when running clocks_init. If set to
* false, none of the GCLK generators will be configured in clocks_init(). */
#  define CONF_CLOCK_CONFIGURE_GCLK               true

/* Configure GCLK generator 0 (Main Clock) */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0_ENABLE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0_RUN_IN_STANDBY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0_CLOCK_SOURCE          SYSTEM_CLOCK_SOURCE_OSC8M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0_PRESCALER             1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0_OUTPUT_ENABLE         false

/* Configure GCLK generator 1 */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1_ENABLE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1_RUN_IN_STANDBY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1_CLOCK_SOURCE          SYSTEM_CLOCK_SOURCE_OSC8M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1_PRESCALER             1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1_OUTPUT_ENABLE         false

/* Configure GCLK generator 2 (RTC) */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2_ENABLE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2_RUN_IN_STANDBY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2_CLOCK_SOURCE          SYSTEM_CLOCK_SOURCE_OSC32K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2_PRESCALER             32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2_OUTPUT_ENABLE         false

/* Configure GCLK generator 3 */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3_ENABLE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3_RUN_IN_STANDBY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3_CLOCK_SOURCE          SYSTEM_CLOCK_SOURCE_OSC8M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3_PRESCALER             1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3_OUTPUT_ENABLE         false

/* Configure GCLK generator 4 */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4_ENABLE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4_RUN_IN_STANDBY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4_CLOCK_SOURCE          SYSTEM_CLOCK_SOURCE_OSC8M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4_PRESCALER             1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4_OUTPUT_ENABLE         false

/* Configure GCLK generator 5 */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5_ENABLE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5_RUN_IN_STANDBY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5_CLOCK_SOURCE          SYSTEM_CLOCK_SOURCE_OSC8M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5_PRESCALER             1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5_OUTPUT_ENABLE         false

/* Configure GCLK generator 6 */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6_ENABLE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6_RUN_IN_STANDBY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6_CLOCK_SOURCE          SYSTEM_CLOCK_SOURCE_OSC8M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6_PRESCALER             1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6_OUTPUT_ENABLE         false

/* Configure GCLK generator 7 */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7_ENABLE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7_RUN_IN_STANDBY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7_CLOCK_SOURCE          SYSTEM_CLOCK_SOURCE_OSC8M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7_PRESCALER             1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7_OUTPUT_ENABLE         false

#endif /* CONF_CLOCKS_H_INCLUDED */

网友(2017-03-16):
斑斑又有问题了。我在main(void)加了按键点亮LED的中断,如下:

while (1)
        {
                /* Is button pressed? */
                if (port_pin_get_input_level(BUTTON_0_PIN) == BUTTON_0_ACTIVE) {
                        /* Yes, so turn LED on. */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LED_0_PIN, LED_0_ACTIVE);
                        } else {
                        /* No, so turn LED off. */
                        port_pin_set_output_level(LED_0_PIN, !LED_0_ACTIVE);
                }

你的code里面while循环里面是空的。这时我的板子用按键可以亮灯,但是利用counter中断产生的周期闪烁的亮度非常小,几乎不可见,但还是有亮,我改counter的period也有变化。这时亮度很低是为什么?

网友:
我看波形是有个很小的pulse过来,频率和我设的period一致。在没有这个按键中断的时候应该是能保持一段时间。嗷,我懂了,是进入下一个while循环通过判断按键的状态把LED的active状态给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