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第一次画板,请教各位老师给点建议

楼主(2014-12-16):
新手第一次画板子,也不知道怎样才算画得好,板子主要是用来采集及处理信号用的,主要有STM32和AD采集芯片和电源模块,请教各位老师尽情指出所有错误及不足的地方!!!让我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A:
好多点还没有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点还没有连吧?!?

剩下的全是地,打算铺铜的时候全部连在一块....

网友B:
这个的电源的线要粗点。

网友C:
你这板子很大吧

网友D:
板子还可以压缩,电源线太细而且走向凌乱,电源上的电容器基本没有起到作用,想要调整。

把贴片电容电阻间距压缩,IC尽量摆整齐美观。百度=文库有很多pcblayout的书籍,可以去下载看看。

网友E:
电源模块输入端加LC 共模 具体看规格书
板子长度至少可以减少1/3
器件布局有待提高 走线尽量短

网友F:
我就觉得器件太松散了,别的看不出来,同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还可以压缩,电源线太细而且走向凌乱,电源上的电容器基本没有起到作用,想要调整。

把贴片电容电阻间 ...

恩,电源最大为24V,我用的是20mil,我再学习改进改进。

网友G:
第一次画的话,有这模样还是值得鼓励

网友G:
总觉得,不过板子这么大,原件太松散了……

网友H:
我也是刚画板不久,所以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多批评。我的习惯是如果板子没有尺寸要求的话要尽量紧凑一点,省空间也能减少电磁干扰,器件选择上也以贴片为主。电源走线要足够粗,这个一要看你的板子覆铜厚度,我做的板子都是普通常用的35um厚度的,还有其他厚度自己百度。二要看你走的电流,铜线的截面积和载流能力你也百度就行了,反正我看你的板子电源线挺细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我说的这些。还有就是板子上应该有个dcdc,既然人家是隔离的电源模块,你就应该在地平面上隔离开,所以不能整个板一起铺铜。我也不知道说啥了,总之一句话,你已经很不错了,比我刚开始强,加油。

网友I:
可紧凑些,有些过孔多余了,走线该粗的粗该细的应该细。
你想把整个地都铺铜,这个想法也是不好的。

网友J:
不错了,比我刚开始好多了。百度下基本点,布局的时候注意点,多修改几次,会越来越好的。成长都会有个过程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可紧凑些,有些过孔多余了,走线该粗的粗该细的应该细。
你想把整个地都铺铜,这个想法也是不好的。 ...

您好。
那是不是在布线的时候就直接把地线连起来就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您好。
那是不是在布线的时候就直接把地线连起来就好?

铺铜时选择一下网络,自动会联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您好。
那是不是在布线的时候就直接把地线连起来就好?

可看看电磁兼容中的单点接地、多点接地等

网友M:
大家有PCB的工艺文档给我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