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小焊盘下面走线的问题

楼主(2014-12-16):
各位牛人,今天PCB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0603电阻焊盘下走了一条8mil线,被指出在焊接时容易发生桥连,现在的SMT技术有那么脆弱吗

楼主:
还请各位大拿指点

网友A:
不懂啥意思,截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啥意思,截个图看看?

楼主:
大牛来了吗

网友B:
SMT技术没这么脆弱,就是PCB板子的绝缘工艺有待考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T技术没这么脆弱,就是PCB板子的绝缘工艺有待考证。

绝缘工艺 是指?
像这种小电阻电容下面不走线  在生产方面不就是怕桥连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绝缘工艺 是指?
像这种小电阻电容下面不走线  在生产方面不就是怕桥连吗 ...

桥连似乎不太会。0603之间间距约25mil,25-12=13,按JLC的工艺,似乎可以走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桥连似乎不太会。0603之间间距约25mil,25-12=13,按JLC的工艺,似乎可以走过去。 ...

JLC工艺是什么东东

网友D:
调整规则,没问题的

网友E:
校验参数改一下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JLC工艺是什么东东

1、JLC一家做板子的公司,线间距最小6mil,线宽最小6mil。
2、pa版主说的绝缘工艺是指盖绿油的精度问题么?
3、0603底下还要走线,真不知您这板子是有多复杂。

网友F:
放心走
默认的焊盘绿油开窗记得是4mil(这个值还可以自己改小),不会影响到中间走线的。
如果不放心,打开solder mask层查看一下

网友G:
这要看板厂的加工精度以及SMT的精度了,个人一般不在0603中间走线(如果空间允许的话)

网友H:
看来楼主是在弄单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来楼主是在弄单面板?

不是 不过布板密度确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心走
默认的焊盘绿油开窗记得是4mil(这个值还可以自己改小),不会影响到中间走线的。
如果不放心,打开 ...

有人讲 在过流焊时,中间的线会受热 然后 两个焊盘上的锡膏就可能在中间发生桥连

网友H:
那就6mil线宽吧,当然,只是在焊盘中间,其它部分仍为8mil。
另外就是找个好点的厂家。虽然说多数厂家都能做到6mil,不过质量参差不齐。。。。
话说,很多小厂家的板材质量可真差,有一次俺那么大的敷铜,个别板子居然缺块铜箔,地方还不一样···

网友I:
一般双面板是没可以走6MIL

网友J:
这个和板厂的加工能力有关

网友K:
这么走对工艺要求高吧

网友L:
现在50块钱的双面板做这个也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M(2015-01-31):
如果怕,可以单独把这个封装中间距离画大或者修改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