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下通用平台选型的操作系统选型疑问

楼主(2014-12-16):
1、公司打算做一款具有音、视频、GPS/GSM、通用接口的服务器产品,用来收集采集盒的信息并加以处理后通过GSM模块的GPRS协议发送给远端。
    目前选的硬件是imx6q,操作系统的话初步用linux3.x的内核,图形界面开发使用qt,但是因为以前没有涉足qt,可能写的qt程序很土,达不到产品级别的要求。
   而ubuntu有桌面系统,可能维护起来更容易,但可能会损耗linux内核的性能。现在不知道走那种开发模式更好?
2、freescale官方网站的Oneiric.gz能否满足业务需求?会不会对性能有影响?以及如何去获取一个性能更加的ubuntu镜像?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问题,关于你的要求,使用Ubuntu是可以的,不过有些模块的话,Ubuntu中是没有提供的,你需要将它们编译好以后安装到Ubuntu中才能使用的。

网友A:
这里你使用freescale官方网站的Oneiric.gz就是可以的了,没有必要再重新编译文件系统出来了。不过看了你的需求,还是建议你使用android的系统比较好,因为android系统中的这些模块都是有的,你使用和修改起来比较容易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你使用freescale官方网站的Oneiric.gz就是可以的了,没有必要再重新编译文件系统出来了。不过看了你的 ...

1、不过据了解,Andrioid做测试盒的服务中心主机不是很好吧,很容易死机,而且硬件板加什么模块,修改Andriod驱动听说很麻烦。
2、针对采用纯linux+qt的方案、ubuntu、Andriod的不同方案,Rita,你作为资深的FAE,能否给一个产品应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问题,关于你的要求,使用Ubuntu是可以的,不过有些模块的话,Ubuntu中是没有提供的 ...

您说的没有有些模块是指的是哪些呢? 我们的产品架构是:测量盒+中心主机。中心主机主要是收集测量盒的信息,当然自身也可作为一个测量模块,另外中心主机需要有未来发展的音、视频等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没有有些模块是指的是哪些呢? 我们的产品架构是:测量盒+中心主机。中心主机主要是收集测量盒的信 ...

楼主你好,你这里能否把你的需求再说的详细一些呢?
你们的产品架构是:测量盒+中心主机。中心主机主要是收集测量盒的信息,当然自身也可作为一个测量模块,另外中心主机需要有未来发展的音、视频等功能。
这里测量盒有怎样的参数要求?测量盒要采集怎样的信息呢?
中心主机有怎样的参数要求?

楼主:
测量盒主要有ADC/GPS/Zigbee/重力等传感器/看门狗等模块,中心主机作为一个通用平台开发,满足ADC/GPS/GSM/Zigbee/摄像头/网口/音视频/Wifi/其他常用接口等需求开发,工业级设计、低功耗场景,无人值守。中心主机可以将测量盒通过zigbee发送的信息通过GPRS协议发给远端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