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单片机**

楼主(2014-12-16):
STC那些型号型号破解费用超过2万  ,以前没太在意这方面 最近发现  有人复制自己的芯片 想重新换个保密性高点的型号 ,何为高我自己定义为 别人要复制最少要花费超过2万元, 优先选择STC的,不行 就要兼容51的 ,如果还是没有 各位给我推荐其他品牌的,  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A:
PIC16F1946,这个型号你花10万都没认敢接,**难度极大

网友B:
关键还是要用唯一序列号,这个要反汇编修改程序才能搞定,成本会高很多,单纯使用硬件手段很难,除非使用智能卡芯片,那价钱就不是一般项目能接受的,STC的安全性算是比较好的吧,一般要求还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C(2017-02-12):
现在还是没推出来

网友D:
用我们的mcu,每个mcu存储的OTP内容不一样,copy出来也不能用到下一颗,超强加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我们的mcu,每个mcu存储的OTP内容不一样,copy出来也不能用到下一颗,超强加密 ...

你们的是啥MCU啊?有什么特点?

网友F:
推荐用Renesas的MCU,再加上一点自己的加密算法。
不加算法:**费用,好像远超开发。
加点算法:拿到烧录码,也没有用。

网友G(2017-03-23):
引用 网友B:
关键还是要用唯一序列号,这个要反汇编修改程序才能搞定,成本会高很多,单纯使用硬件手段很难,除非使用智 ...

序列号如何做到防**呢

网友H:
单片机程序加密方法有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