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37norflash一些问题

楼主(2014-12-16):
第一幅图中#define FLASH_SECTOR7                0x4201C000 //0x42000000|(0x07<<14) //用CS2片选  0x4201C000 为sector7的首地址,但是根据第二幅的内容不应该是0x42070000的吗?求解!
第一幅中#define FLASH_ADR_555                (FLASH_START|0x55555)
#define FLASH_ADR_AAA                (FLASH_START|0xAAAAA)

按照第三幅应该是#define FLASH_ADR_555                (FLASH_START|0x555)#define FLASH_ADR_AAA                (FLASH_START|0xAAA)

为什么?有什么规则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你可能理解错了吧     代码中的其实地址应该是DSP的EMIF映射的基地址吧
而你与外扩储存器S29对照
从代码中可以看出你的外扩储存器被影射到了基地址为0x42000000的区
对外扩存储器的操作也就是给予DSP的基地址的  然后加偏移量
这个偏移量应该看S29手册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理解错了吧     代码中的其实地址应该是DSP的EMIF映射的基地址吧
而你与外扩储存器S29对照
从代 ...

如果这样,图中的sector2的首地址应该是0x42000000加上0x02<<14这个偏移量和图中的sector2也对应不上啊
难道说s29中给的不是偏移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图中的sector2的首地址应该是0x42000000加上0x02

s29给的是偏移量

楼主:
麻烦给解释的详细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