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以太网不带协议栈的驱动怎么调?

楼主(2014-12-16):
各位大神,最近小弟正在做瑞萨A9的以太网驱动,没有现成的例程,小弟对以太网基本是忙的,现在通过看数据手册,写了一个驱动程序,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调试?我的想法是通过交叉网线直接将电脑和我的电路板网口连起来,然后发以太网数据包。这样是否可行?我也没能找到能够直接发送以太网数据包的上位机工具,就是类似串口调试助手一样的工具。
恭求各位大神的帮助!

网友A:
你调试的话,可以用ping命令,看看发送和接收数据包的情况。

网友B:
实在不行换个能找到协议栈范例程序多的处理器

网友C:
裸奔不带协议栈的还不好调咩?

这可比linux下调容易多了

寄存器配置check一下配的工作模式是不是OK,然后看收发寄存器状态是否OK,然后看数据是否收发OK

多思考思考,一步一步确认,搞通了就成以太网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裸奔不带协议栈的还不好调咩?

这可比linux下调容易多了

那我该怎么查看的我的板子数据收发情况?我现在是将PC的网口和我的板子的网口,用交叉线直接连起来的,然后拿“Wireshark.exe”来监视本地连接的数据状况,这样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试的话,可以用ping命令,看看发送和接收数据包的情况。

ping的话貌似得要协议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换个能找到协议栈范例程序多的处理器

没办法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裸奔不带协议栈的还不好调咩?

这可比linux下调容易多了

主要是我现在找不到类似串口调试助手一样的软件来收发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该怎么查看的我的板子数据收发情况?我现在是将PC的网口和我的板子的网口,用交叉线直接连起来的,然 ...

ARM这边网口收到包之后,网口寄存器状态总会有变化来标识收到包了,通过这些寄存器就可以调试了啊,只是这个是最底层的调试手段,效率相对协议栈通了之后要低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M这边网口收到包之后,网口寄存器状态总会有变化来标识收到包了,通过这些寄存器就可以调试了啊,只是 ...

那我怎么给ARM这边发数据?找不到工具!ARM这边工作模式是否配成“自动协商模式”?因为没法确定PC端的速度和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