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电路中mosfet关断时间过长的原因

楼主(2014-12-16):
我使用ucc27324驱动芯片,mos管型号为IRF530N,具体电路如下,PWM_IN由单片机产生,频率为10KHz。

我用示波器观察A,B,C处的波形发现A和B的波形正常,但是C的波形不对,应该是mos管关断时间太长导致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啊?
A点处波形

B点处波形

C点处波形

网友A:
负载电阻30千欧,你算算时间常数有多大。漏极到源极和漏极到门极电容查该管子手册。

网友B:
同意2L。如果把R2拿掉,R1改为30K,B点也会不好,C点更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阻30千欧,你算算时间常数有多大。漏极到源极和漏极到门极电容查该管子手册。 ...

多谢版主回复。我刚接触mosfet,这方面的东西还不是太明白。
我把负载电阻换成1k电阻后,关断时间果然变快了。我还想请教一下,如果在实际应用中确实遇到大负载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关断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回复。我刚接触mosfet,这方面的东西还不是太明白。
我把负载电阻换成1k电阻后,关断时间果然变 ...

不是刚接触MOSFET的问题,是电路基础问题。
负载电阻R3(原30k,后改1k)与图中C点(漏极,可能还要加上后级负载)对地电容构成一阶RC电路,C点电位升高全靠R3上拉。电容容量不容易改(分布电容),只能改R3。R3数值越小,上升越快。一阶RC,这是电路基础课程里面的内容。

“如果在实际应用中确实遇到大负载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关断速度?”
好像是没有。电路理论,那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实际工作中,往往采用推挽电路,即将R3换成另一支MOSFET,两支管子交替工作,也就是下面管子关断时上面管子导通(到饱和),下面管子导通(到饱和)时上面管子关断。管子饱和时等效电阻非常小,从而可以大为加快转换速度。绝大部分数字电路以及很多开关电源就是这么办的。
还有一种方法,是增加一支快速二极管和一支NPN三极管,让NPN三极管起到加速作用,但实际上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