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0.2mv-2mv的交流小信号该怎么检测?

楼主(2014-12-16):
如题。0.2mv-2mv的交流小信号该怎么检测?是用电压跟随器+电压放大?还是用电荷放大+电压放大更好?还有电压跟随器用什么型号运放比较好?

网友A:
频率是多少?是什么样的信号源?或者说信号源输出阻抗是多少?
频率高的话做两级放大,低的话做一级放大,放大100倍应该就可以了。至于运放型号,就要看信号频率是什么样子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是多少?是什么样的信号源?或者说信号源输出阻抗是多少?
频率高的话做两级放大,低的话做一级放大, ...

正解,还有前级放大,失调电压是重点要关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频率是多少?是什么样的信号源?或者说信号源输出阻抗是多少?
频率高的话做两级放大,低的话做一级放大, ...

如果信号源输出阻抗很高怎么办, 你这个方法不适用了吧

网友D:
放大,高通滤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信号源输出阻抗很高怎么办, 你这个方法不适用了吧

信号源输出阻抗一般不会很高,可以采用同相输入放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频率是多少?是什么样的信号源?或者说信号源输出阻抗是多少?
频率高的话做两级放大,低的话做一级放大, ...

为什么频率高要做两级放大呢,请教

网友F:
  如果不采取消除Vos措施,信号放大G倍,输出就有GVos的直流分量。
例如0.2mv,放大100倍,Vos=1mv ,那么输出信号交流分量20mv,但是偏离0轴200mv。
另外,输入信号频率高,BG参数必须匹配,它制约电路增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采取消除Vos措施,信号放大G倍,输出就有GVos的直流分量。
例如0.2mv,放大100倍,Vos=1mv ,那么 ...

楼主已经说了,是“0.2mV-2mV的交流小信号”。既然是交流小信号,失调可以不考虑。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频率高要做两级放大呢,请教

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采取消除Vos措施,信号放大G倍,输出就有GVos的直流分量。
例如0.2mv,放大100倍,Vos=1mv ,那么 ...

输出耦合下

网友F:
如果不采取消除Vos措施,信号放大G倍,输出就有GVos的直流分量。
例如0.2mv,放大100倍,Vos=1mv ,那么输出信号交流分量20mv,但是偏离0轴200mv。
另外,输入信号频率高,BG参数必须匹配,它制约电路增益。
(接9楼)
  我的理解是小幅度信号才需要考虑Vos,假如需要将20mv
的信号放大100倍至2v,那么Vos已经20v,一般运放块已经饱和。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采取消除Vos措施,信号放大G倍,输出就有GVos的直流分量。
例如0.2mv,放大100倍,Vos=1mv ,那么 ...

交流信号,不用考虑Vos的,叠加的直流偏置电平用个隔直电容就去掉了。
二导联测量心电的电路,用的运放Vos是2.5mV的,那电极出来的信号,也就是uV级别吧

电容隔直,也是消除Vos的一个措施。如果Vos比交流信号小得多,其造成的直流分量误差可以忽略,就无需专门为Vos采取任何措施。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交流信号,不用考虑Vos的,叠加的直流偏置电平用个隔直电容就去掉了。
二导联测量心电的电路,用的运放Vo ...

这个是因为信号太小或单级放大倍数不大
不考虑Vos需要有前提。不然输出真的要饱和。

网友J:
放大一千倍。这个真要技术含量。

网友K:
信号加Vos做差分放大,放大100倍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F:
还是用图来讲比较直观。

在第一级的输出就加个隔直电容,120倍的增益下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L(2015-02-10):
3.38k电阻怎么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