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cs3.3版本移植到ccs6.0版本的工程

楼主(2014-12-16):
从ccs3.3版本移植到ccs6.0版本的工程。导入到ccs6.0以上版本时。可能需要稍微改动一下工程属性。
import V3.3后,显示如下提示
issue that may require your attention were encounter while migrating the projects.
please see the ‘project.log'file in the root of each project,for details.
打开后,就显示一些源文件没有关联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直接导入可能有很多问题
一些绝对路径等都会变化   一些库可能也不支持
建议你在6.0下新建工程  然后add源文件

网友A:
图片有些问题  不能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B:
这个移植的是不是需要重新建立工程文件的?其他不需要做啥改变的吧。。。

网友C(2016-03-17):
为什么呀

网友C:
我觉得    可以用CCS高版本的import试试

网友C:
还有一种笨的方法就是新建工程  呵呵

网友C:
直接转会遇到很多问题   主要是CCS3.3和高版本差距太大了

网友D:
我移植到5.2版,2天了还是一塌糊涂啊 ,我是win7 64位+ccs5。2+seed-xds560plus

网友E(2016-05-15):
您好,请问一下我用ccs6打开ccs3.3总找不到obj文件是怎么回事?麻烦您解答一下

网友F(2017-03-17):
同问,我也是在将CCS3.3工程导入到CCS6中,出现很多 unresolved symbol

网友G:
这个代码上改动不多的。。

网友G:
关键点是开发软件上的配置的,,至于源代码工程的,可以重新建立一个的

网友G:
这个需要对开发软件ccs3.3与ccs6.0的特别清楚熟悉的

网友H:
直接导入CCS3的文件。

网友H:
ccs6.0版本不包含相关库文件。

网友I(2017-06-15):
mark一下,想用ccs6.0的版本。

网友J(2017-11-28):
我已经添加了源文件,但是提示build之后显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