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 slavefifo模式

楼主(2014-12-16):
有些小的参数要通过控制传输EP0让串口发给fpga,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只烧68013固件,pc可以识别,再烧FPGA程序就变成68013eeprom missing

网友A:
这是没烧固件的状态啊

楼主:
是啊,出现这种奇怪现象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B:
没法枚举成功

网友C:
初始化串口之后开了中断然后重枚举的时候进入了死循环吧

网友D:
固件程序看看吧

楼主:
//vend_request
BOOL DR_VendorCmnd( void )
{
  BYTE bc;
  BYTE i;
   switch (SETUPDAT[1])
{
case VEND_RIPHEADER:
        {
          EP0BCH = 0;
          EP0BCL = 0;
          while(EP0CS & bmEPBUSY);
          bc = EP0BCL;
          for(i=0;i<bc;i++)
          {

                          TI1 = 0;
                          SBUF1 = EP0BUF[ i ];
                        while( !TI1 );
                        TI1 = 0;

          }
}
//TD_init

CPUCS = 0x12;  //48MHZ CLKOUT ENALBE
        EA=1;
        SCON1 = 0x50;
        SMOD1 = 0;
    UART230 = 0x02;        //高速串口115200

网友E:
slavefifo模式并不是让CPU参与的,是绕开8051的。

网友F:
EP0的数据发给CPU,CPU如何能把EP0的数据传给FIFO?

网友G:
slavefifo模式干嘛还要使用串口?感觉你的思路出了问题。

楼主:
slavefifo是用来大批量发数据的,串口是用来发参数,控制命令的

网友H:
很少字节还成

楼主:
嗯,而且串口中断的优先级高,串口数据不是发给fifo的,而是直接给fpga(贴中vend_request代码)这样数据就不会乱了

网友G:
占用一个USB口,再占用一个串口,两条线,用起来不方便,很奢侈。

网友G:
而且串口越来越稀罕,笔记本怎么弄?

网友D:
可以去掉串口,用一个OUT端点和FPGA双向通讯,不是EP0,是EP2468之一。

网友G:
嗯,除非你疯狂追求速度,那就上USB3.0好了。

楼主:
其实没那么复杂,不用串口线,68013可以将EP0直接用串口发,相当于usb转串,因为我只发48个字节左右没必要用EP2468,而且都是用于控制的,厂商请求用起来方便

网友I:
那随你了啊

楼主:
嗯,我有思路了,多谢大家

网友J:
68013eeprom missing是程序没有装载,当你下载FPGA程序时,可能将USB芯片复位了,复位USB芯片有两种可能,1.是电源复位,在你的FPGA程序起跑时,电源出现极短时间的跌落,导致USB芯片复位;2.FPGA与USB芯片连接信号线,将USB芯片复位了,例如有USB芯片的复位管脚是否有连接到FGPA的。

你可以试下先下载FPGA程序,再加载USB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