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焊盘下面走线的问题

楼主(2014-12-16):
各位牛人,今天PCB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0603电阻焊盘下走了一条8mil线,被指出在焊接时容易发生桥连,现在的SMT技术有那么脆弱吗

网友A:
不会
0603焊盘间距稍微缩短点

网友B:
0603没用过,但0805下面走一条线,1206下面走两条线,是完全没问题的,0805下面我经常走线,焊盘间距稍微大一点就可以了,我0805下面经常走0.35mm的线,1206下面可以走两条

网友B:
我这个板子右下角那里0805电阻下面走的是0.35mm的线,批量生产完全没问题

网友C:
不知道怎么会扯这个理由,明显的接口,焊接工艺不行,找理由。

网友D:
有阻焊层的,不会桥连

网友E:
焊接时发生桥连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的PCB没有阻焊层。不过,要严格控制不同电气回路的间距,否则制造PCB时一旦工艺不合适,PCB的废品率就会上升。满足最小间距工艺要求时,表贴元件的焊盘之间当然可以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接时发生桥连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的PCB没有阻焊层。不过,要严格控制不同电气回路的间距,否则制造PCB时一 ...

阻焊层 肯定有的

网友F:
从不在下面走线,1206也没有走过。

网友G:
8mil的线走0603的有点危险,厂商做板技术差的,出来桥接很多,生产肯定不存在问,只要走线不是完全碰到一起就事

网友H:
从我做起!…尽量不要在0805贴片下走线、特别是两道!…
  在这个位置不需要炫耀!…产品长期在潮湿环境下工作,麻烦来了!…

网友I:
这个跟焊接的人没关系,估计人家说的是你的PCB的工艺不容易保证,如果实在走不开非要这么用,你把阻焊层间距设置成0,估计保险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我做起!…尽量不要在0805贴片下走线、特别是两道!…
  在这个位置不需要炫耀!…产品长期在潮湿环境下 ...

这个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网友J:
看到大家讨论,涨学问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从我做起!…尽量不要在0805贴片下走线、特别是两道!…
  在这个位置不需要炫耀!…产品长期在潮湿环境下 ...

是的,最好养成规范的做法和习惯,不严谨规范的东西流入市场鬼知道会出什么样的问题,何况本身这种做法就有风险。

网友L:
不在下面走线是个好习惯,有的时候布不下了,也得走。

网友M:
我司是一家以经营印刷线路板(PCB)为主的生产加工型企业,公司位于广东省 深圳,主要生产2-6层板为主,月产量达1.2-1.5万平米,外贸出口约占30%;工厂实力雄厚,已获CQC、ROHS、UL、SGS等认证;深圳纵华电路罗生 qq:51903064 18682200819 zonghuapcb@163.com

网友N(2015-01-26):
电阻在回流焊时基本不会出现桥连现象,不过电容似乎偶尔会出现这个问题。

0603的焊盘之间走8mil线实际上是不安全的(这里不考虑爬电问题),焊盘与走线之间的间距已经低于多数厂家的加工能力了。很容易出现铜箔之间腐蚀不足的问题。这也和PCB板材质量有关。

无论如何,你的板子总得能通过DRC吧?那个不是没用的。

网友O:
0603的两个焊盘之间距离为30mil左右,你在中间走个8mil的线,两边间距11mil,电气规则不会报错!但是!
被指出“容易发生桥接”,这里是容易。电路板的制作工艺每个厂家不一样的,有的厂家能做到3mil,有的厂家只能做5mil的间距。

如此看来0603焊盘底下走线是存在风险的,如果你愿意承担这个风险,你可以这么做!我看过的板子,很少有在0603电阻下走线的!

如果PCB布局不是特别紧张,个人建议不要从0603底下走线!

没考虑焊盘的阻焊窗?

网友P:
0603焊盘中间走线,完全没有问题,0402焊盘之间也走线,PCB可以找质量高的厂家。
除非你的是特殊电路,比如高压的。
是否可以,取决于PCB板厂的工艺水平,和你的电气要求。和焊接没有关系,和潮湿也没有关系。

网友Q:
尽可能不要这样做~风险可控比较重要一些的。

网友R:
如果是玩具产品,就可以走线。其它还是不要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