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群抗干扰试验时继电器误动作

楼主(2014-12-16):
继电器驱动部分如图所示,在进行3级脉冲群试验时继电器周期性断开、闭合,频率大概一秒3、4次。按理来说继电器驱动已经做了光耦隔离了,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啊。我的初步推断,脉冲群干扰到了控制引脚GPIO的输出电平导致光耦误导通。不知道各位达人有什么看法。在GPIO口加上上拉电阻是否会有改善?或者需要修改PCB布线?

今天看了下PCB和原理图,发现了另外的可能的原因。有两根继电器三极管的驱动线夹在了24V和24V_GND之间,而且24V的继电器电源没有接TVS,会不会24v电源线的影响。
昨天又去做了一下脉冲群实验,发现已经解决了,改动如下图所示: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g3MDM1fGRlOTQ1ZjJlfDE3NjM3MTM5MTV8MHw%3D
而且24V输出也增加了TVS,算是解决了吧,感谢各位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触点接合与切断之际产生的电弧幅射干扰到微控及其它线路。

是脉冲群影响了继电器误动作,不是继电器动作影响其他线路

网友B:
高电平(+三极管)驱动比低电平驱动继电器要可靠些

网友C:
先挂示波器看下波形 然后找对策
光耦驱动脚可以改高驱动试试 加个单非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电平(+三极管)驱动比低电平驱动继电器要可靠些

昨天还看到个帖子说负逻辑驱动继电器,避免上电继电器动作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挂示波器看下波形 然后找对策
光耦驱动脚可以改高驱动试试 加个单非门

看波形?是看光耦输出端引线被干扰还是GPIO输出线被干扰吗?

网友C:
2边都看下 确定问题点

网友D:
你可以依次前后分析:
1、光耦前面:GPIO受干扰,分两种,一种是直接干扰到GPIO引脚,另一种是干扰单片机误触发IO口;
2、光耦后面:干扰三极管的基极,经放大误触发继电器;

我自己的经验:
程序一般很少出问题
如果脉冲群直接干扰到GPIO引脚,经过光耦一般会滤掉(光耦的驱动需要能量);一般是光耦后面出问题;
你可以这样试验,把光耦的输入两脚直接短路焊死,在做实验,如果还误动作,那就是后面的问题;

网友E:
那个三极管电路xx。那三极管是开关电路,上偏电阻100K偏大了,下偏电阻并一个电容,三极管基极串一个基极电阻。参数自己调吧

网友F:
建议 R3 换成 330 ~ 470 的电阻,去掉 R9,R10 换成 3.3k,P3 发射极与 Q3 基极中间串 5.1k 电阻。
另外 D3 建议换成 SS24 之类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G:
光耦电流?继电器线圈电流?这些参数都确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依次前后分析:
1、光耦前面:GPIO受干扰,分两种,一种是直接干扰到GPIO引脚,另一种是干扰单片机误 ...

恩。我也觉得应该是干扰加到了三极管的b脚上,因为光耦到三极管b脚的走线比较长,且有一段夹在了24v和24v_gnd之间,而且b脚侧也没有接电阻,很容易受干扰触发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三极管电路xx。那三极管是开关电路,上偏电阻100K偏大了,下偏电阻并一个电容,三极管基极串一个基极电 ...

恩。上偏电阻是不是不应该接在24v电源侧,而是应该靠近三极管的b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 R3 换成 330 ~ 470 的电阻,去掉 R9,R10 换成 3.3k,P3 发射极与 Q3 基极中间串 5.1k 电阻。
另外 D3 ...

好的,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光耦电流?继电器线圈电流?这些参数都确定了吗?

说真的,没有具体计算过。只是参考的别人的电路的原理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真的,没有具体计算过。只是参考的别人的电路的原理图。

参数都没有确定,怎么判断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H:
我觉得是不是光耦关断效果不佳,导致导通过于敏感了!光耦不是逻辑元件,应该算是线性元件吧!
我以前用的光耦就发现,虽然没有输入,但光耦输出还是有很小的电流,你这个图中,光耦接了1个三级管放大,小电流就有可能启动了三极管。
R9好像没用,建议去掉。P3和Q3间加个500欧电阻(不然有可能烧Q3,同时电阻不能太大,不然启动不了继电器)。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上偏电阻是不是不应该接在24v电源侧,而是应该靠近三极管的b脚?

脉冲群抗干扰试验失败,自己的经验是1、电源电路滤波不好。2、单元电路设计不良。在硬件下功夫,包括你的pcb板布线,都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是不是光耦关断效果不佳,导致导通过于敏感了!光耦不是逻辑元件,应该算是线性元件吧!
我以前用的 ...

500欧太小了吧,我的电源是24v,基极只需要mA级的电流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500欧太小了吧,我的电源是24v,基极只需要mA级的电流吧

没具体算过,估计的,应该也没有问题,B极只需要有个限流就行了,更何况继电器吸合时电流可能到100mA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具体算过,估计的,应该也没有问题,B极只需要有个限流就行了,更何况继电器吸合时电流可能到100mA以上 ...

吸合电流?看了继电器的手册,没查到这方面的数据。只有线圈电阻,1440欧,也就是通电稳定后有16mA,吸合电流会有10倍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吸合电流?看了继电器的手册,没查到这方面的数据。只有线圈电阻,1440欧,也就是通电稳定后有16mA,吸合 ...

吸合电流一般指的的继电器启动或断开瞬间电流,一般应该比正常工作电流大些,有少数继电器手册有这个指标。一般应该没有关系,这里这么做只是为系统留有足够的富余量。你算的太准,一旦有点变化不是就出问题了么!
不过你现在才告诉我继电器参数,看参数可以使用大点的电阻,但也别太大了,我有次就是想当然,电阻用大了,结果启动不了!

网友I:
继电器线圈两端加47uF电解电容,也就是并在二极管两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