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总是报错

楼主(2014-12-16):
程序里有很多浮点运算 程序没问题

还有我把浮点运算放在中断里了,这有什么不妥吗??

但编译下来 keil 总是报错

网友A:
是内存不够用吗

楼主:
还有keil有很多警告

网友B:
应该是函数不重入引起的

网友C:
再建立一个函数,功能与原函数一样,在中断中调用即可

网友D:
LS 正解
或者在调用这个函数前禁止下中断执行完后再开放中断

网友E:
中断ISR采用其余寄存器组,那么在该嵌套调用中不至于破坏原先处理到一半的状态,此处需要注意关闭寄存器绝对寻址

网友F:
用reentrant,这样会从0xFF(默认)开始倒向模拟一个堆栈,用以处理可重入问题

楼主:
听得云里雾去啊  不是很明白

网友G:
就是一个函数同时被调用,C51默认是不允许的。一定这么做的话,需要在函数前加reentrant关键词

楼主:
好的, 我再调试一下吧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H(2015-02-10):
同意10楼;有什么需要请联系笙泉总代--路必康电子,提供技术支持,黎先生:15013690251,QQ:2678807061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还有keil有很多警告

是不是**的不完全啊,你的代码量已经超出了本版本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