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不能用c51系列的单片机啊

楼主(2014-12-16):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

例如abc第1次采集数据 a=3000; b=3000;c=3500;// abc变量为外部计数器的缓存
第2次 a=3002; b=3010;c=1200;

第3000次 a=3022; b=3210;c=2200;
采集次数为3500次但是需要将每次采集的数据保存在单片机的EEPROM里,而且每次都是不一样的随机数据,最后再将EEPROM里数据读出并显示在LCD上。
问:实现上面这个能不能用c51系列的单片机啊!

网友A:
能!  扩展一个24C256  32KB的EEPROM足够用了

网友B:
datasheet是王道啊

网友C:
找个自带EEPROM的单片机,只需将数据写入EEPROM,然后再读出显示就好了

网友D:
根据你要存储数据的大小,选择一款EEPROM芯片。
或者直接用自带EEPROM的51单片机~~(不过自带的一般没有多大空间)

网友E:
做样机时不妨加上32kB的RAM

网友F:
不停读写的话还是用SRAM吧
用AT24Cxx系列EEPROM的话,最好做个好点的写平衡算法,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就是环形队列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忘了说了其实写几乎很少的,大多数时候是读EEPROM,我只是需要EEPROM的数据显示在LCD上并将EEPROM的数据读出做输出脉冲数的量。意思就是如a=1000,那么就输出1000个矩形脉冲在单片机的I/O上。

网友E:
采集次数为3500次但是需要将每次采集的数据保存在单片机的EEPROM里,而且每次都是不一样的随机数据,最后再将EEPROM里数据读出并显示在LCD上。
---------------------------------
累加,采够3500次后再除以3500
注意数据溢出。

网友G:
速度不快的话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H:
可以胜任
不过得注意EEPROM的读写次数有限的,用一个外置的铁电更好

网友H:
用内部 E2, 外挂E2,都可以

网友I:
82g516可以用

网友J:
51单片机绝对可以做这个功能,其实这跟是不是51内核的单片机没关系.
这种将大量实时测试数据存储的方案 ,本人之前都做过.

楼主:
好的,我明白了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K(2015-02-10):
当然可以,这个与内核没关系吧。有什么需要请联系笙泉总代--路必康电子,提供技术支持,黎先生:15013690251,QQ:2678807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