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AtmelStudio6.2跑mega16例程(72)控制直流电机

楼主(2014-12-16):
运行本例时,按下K1可使直流电机正转,按下K2可使直流电机反转,按下K3时停止。

Proteus运行时截图:

Atmel Studio6.2 编译通过截图:

程序清单:

/*
* GccApplication35.c
*
* Created: 2014-12-16 20:52:59
*  Author: Administrator
*/

#define  F_CPU 4000000UL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stdint.h>

#define K1_DOWN()((PIND & _BV(PD1))==0x00)
#define K2_DOWN()((PIND& _BV(PD4))==0x00)
#define K3_DOWN() ((PIND & _BV(PD7))==0x00)

#define LED1_ON() (PORTC = 0B11111110)
#define LED2_ON() (PORTC = 0B11111101)
#define LED3_ON() (PORTC = 0B11111011)

#define MA_0() (PORTB &= ~_BV(PB2))
#define MA_1() (PORTB |= _BV(PB2))
#define MB_0() (PORTB &= ~_BV(PB1))
#define MB_1() (PORTB |= _BV(PB1))

int main(void)
{
    DDRB = 0xFF;PORTB = 0xFF;
        DDRC = 0xFF;PORTC = 0xFF;
        DDRD = 0x00;PORTD = 0xFF;
        LED3_ON();
        while(1)
    {
        if(K1_DOWN())
                {
                    while(K1_DOWN());
                        LED1_ON();MA_0();MB_1();
                }
                if(K2_DOWN())
                {
                    while(K2_DOWN());
                        LED2_ON(); MA_1();MB_0();
                }
                if(K3_DOWN())
                {
                    while(K3_DOWN())
                        LED3_ON();MA_0();MB_0();
                }
    }
}

网友A(2016-03-01):
要是能把PROTEUS 及ATIMEL ST6。2程序,全部都有传上来,那更好。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