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RM与存储器连接时地址线要搓一位呢,一方A0-A19接另一方A1-A20呢。谢

楼主(2014-12-16):
(无正文)

网友A:
16bit总线时,A0用不到,因此A0可以不接,或地址挪一位当A1用,这样可以多个地址线用。

网友B:
看具体CPU,不是所有的都要错开一位,关键是你的A0代表的是8bit还是16bit

网友C:
那是因为 16 位数据总线.

网友D:
看存储器位数决定的,并不一定挫一位
8位的直接连
16位的错开一位
32位的错来2位
具体还要看芯片,有些芯片内部错开了,连的时候直接连就行。

楼主:
ZJWYCZJ老师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32位要错两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ZJWYCZJ老师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32位要错两位

因为最后的两位变成了字节选择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