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TMS320C6747进入DEBUG,Load File时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4-12-16):
片上SDRAM的地址空间:0XC000_0000----0XC200_0000,见图片

也就是在Debug时,将程序写进SDRAM中,但是在写GEL文件上的一些初始化配置结束后,进入Load File环节,就出错了,
错误的截图如下:

     然后,既然是SDRAM内部数据有误,
     我就打开调试模式下的MEMORY窗口进行查看SDRAM所在地址空间的数据 (将地址空间设置在片内RAM可行,EMIFA/B都初始化了)
发现上电初始化后,SDRAM中的数据不为0XFF,因为我压根就没操作过SDRAM啊,怎么会数据有误呢!!RAM不是掉电后数据会丢失么?
     怎么我这边数据还是有呢?而且一点规律也没有,
     是不是SDRAM坏掉了呢??

      如有人知晓,真心求指导,和交流!!!!

网友A:
掉电后还是这样的数据吗    你确认一些读memory的地址
是字地址还是字节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还是这样的数据吗    你确认一些读memory的地址
是字地址还是字节地址    ...

后来我先上电后对SDRAM进行写0XFF,但是感觉Memory里显示的还不是对的。然后我点了那个Auto Refresh选项之后,刷新了几次,感觉Memory显示的数据是对的了。

但是还是没解决,下载程序时出现的问题。。。。

网友A:
下载错误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似乎还与仿真器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错误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似乎还与仿真器有关

关键是如果我CMD文件里,使用内部RAM的话,在debug时,是能正确写进去的;
地址定位到EMIFB外挂的SDRAM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如果我CMD文件里,使用内部RAM的话,在debug时,是能正确写进去的;
地址定位到EMIFB外挂的SDRAM就 ...

恩  理解了   你在在内部RAM中   操作外扩SDRAM调通了
还有  再找个GEL对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理解了   你在在内部RAM中   操作外扩SDRAM调通了
还有  再找个GEL对比看看 ...

在内部RAM模式下,应该能对SDRAM操作的。。。可惜只验证了一次,写入全写入0XFF,
GEL文件的话,和官方的GEL文档对应起来看,写的都对的,没感觉哪里有不妥。。。。

网友B:
只写0xFF是不能认为SDRAM读写是正确的,比如如果恰好有数据位一直为1,那就没办法测试出来;你应该要再写个全0去看看。
怀疑是GEL里的对SDRAM的初始化有问题。

楼主:
最新消息啊!!!!SDRAM坏了!所以导致了以上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新消息啊!!!!SDRAM坏了!所以导致了以上问题。

这个一般坏不了啊     怎么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