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打开物联网大门的敲门砖CC2530应用(已更新)

楼主(2014-12-16):
       RFID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射频识别)是一种使用无线通信实现的非接触式自动识别技术。典型RFID 系统主要由标签(Tag)和读写器(Reader)两部分组成。根据供电方式的不同,标签可以分为有源和无源标签。与无源标签相比,有源标签需要小型锂电池配合使用,虽然体积较大,但是它的通信距离更远,可以工作于主动方式,资源更丰富,能实现更复杂的功能,近些年来在一些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有源RFID系统主要由读写器和标签组成,有些系统还有激励器,用于激活处于休眠状态的标签。当标签处于工作状态,标签会向读写器通过无线方式发射自身信息,当标签数量很大产生碰撞时,标签通过载波监听机制检测到信道忙,就随机退避一段时间,然后继续发射信息,除了发射信息,标签还要定时监听读写器发射来的指令。读写器主要是接收标签发射的信息,然后上传给上位机,此外,如果收到上位机发来的指令,就发射给标签。
         RFID 系统中,读写器是核心部件,由于标签的非接触式无线通信的特点,必须借助连接电子标签和后端应用系统的读写器来实现数据传输功能,它是架起前后端信息交互的桥梁。读写器由四个模块组成:射频天线、射频收发单元、射频衰减单元、电源单元、控制单元和数据传输单元。其中,射频收发单元与控制单元集成在CC2530这款SoC芯片上,CC2530可以发射命令控制射频衰减单元,在必要时衰减射频信号,数据传输单元主要由wiznet专用TCP/IP网络芯片W5100组成,用来连接上位机与CC2530,负责服务器上层应用软件与2.4Ghz底层射频硬件的通信。
       读写器结构框图:

读写器原理图:
电源部分

CC2538射频部分

W5100网络模块

网友A:
不错 很好的文档

网友B:
没有接触过 看看

网友C:
木有接触过RFID

网友D:
RFID(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射频识别)是一种使用无线通信实现的非接触式自动识别技术。典型RFID 系统主要由标签(Tag)和读写器(Reader)两部分组成。

网友D:
有源RFID系统主要由读写器和标签组成,有些系统还有激励器,用于激活处于休眠状态的标签。

网友E:
在 RFID 系统中,读写器是核心部件,由于标签的非接触式无线通信的特点,必须借助连接电子标签和后端应用系统的读写器来实现数据传输功能,它是架起前后端信息交互的桥梁。读写器由四个模块组成:射频天线、射频收发单元、射频衰减单元、电源单元、控制单元和数据传输单元。

网友F:
貌似物联网这几年一直很火爆

网友G:
好好学一学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H:
RFID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I:
好设计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J:
很有学习价值 顶一个

网友K:
貌似应用很广泛呢

楼主:
除了读写器,标签也是RFID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的RFID系统会利用标签与传感器相连接,以此向读写器实时发射传感数值,达到检测某些参数的目的,还有的标签会作为终端去控制一些东西,比如智能家居的应用,以下是采用TI CC2530设计的RFID有源标签的原理图:

网友L:
引用 楼主:
除了读写器,标签也是RFID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的RFID系统会利用标签与传感器相连接,以此向读写器实 ...

能否传一点rfid 的操作的基础知识,能让我们这些从来没用过的入入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否传一点rfid 的操作的基础知识,能让我们这些从来没用过的入入门。 谢谢。  ...

1.什么是RFID
RFID是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的缩写,即射频识别。常称为感应式电子晶片或近接卡、感应卡、非接触卡、电子标签、电子条码,等等。
一套完整 RFID系统由 Reader 与 Transponder 两部份组成 ,其动作原理为由 Reader 发射一特定频率之无限电波能量给Transponder,用以驱动Transponder电路将內部之ID Code送出,此时Reader便接收此ID Code。 Transponder的特殊在于免用电池、免接触、免刷卡故不怕脏污,且晶片密码为世界唯一无法复制,安全性高、长寿命。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adio Frequency Idenfication,RFID)是一种非接触的自动识别技术,其基本原理是利用射频信号和空间耦合(电感或电磁耦合)或雷达反射的传输特性,实现对被识别物体的自动识别。
RFID系统至少包含电子标签和阅读器两部分。电子标签是射频识别系统的数据载体,电子标签由标签天线和标签专用芯片组成。依据电子标签供电方式的不同,电子标签可以分为有源电子标签(Active tag)、无源电子标签(Passive tag)和半无源电子标签(Semi—passive tag)。有源电子标签内装有电池,无源射频标签没有内装电池,半无源电子标签(Semi—passive tag)部分依靠电池工作。
电子标签依据频率的不同可分为低频电子标签、高频电子标签、超高频电子标签和微波电子标签。依据封装形式的不同可分为信用*标签、线形标签、纸状标签、玻璃管标签、圆形标签及特殊用途的异形标签等。
RFID阅读器(读写器)通过天线与RFID电子标签进行无线通信,可以实现对标签识别码和内存数据的读出或写入操作。典型的阅读器包含有高频模块(发送器和接收器)、控制单元以及阅读器天线。
RFID的应用非常广泛,目前典型应用有动物晶片、汽车晶片防盜器、门禁管制、停车场管制、生产线自动化、物料管理。RFID标签有两种:有源标签和无源标签。
2. 什么是RFID技术?
RFID射频识别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它通过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识别工作无须人工干预,可工作于各种恶劣环境。RFID技术可识别高速运动物体并可同时识别多个标签,操作快捷方便。
短距离射频产品不怕油渍、灰尘污染等恶劣的环境,可在这样的环境中替代条码,例如用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跟踪物体。长距射频产品多用于交通上,识别距离可达几十米,如自动收费或识别车辆身份等。
3.什么是电子标签
电子标签即为 RFID 有的称射频标签、射频识别。它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通过射频信号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识别工作无须人工干预,作为条形码的无线版本,RFID技术具有条形码所不具备的防水、防磁、耐高温、使用寿命长、读取距离大、标签上数据可以加密、存储数据容量更大、存储信息更改自如等优点。
4.RFID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
最基本的RFID系统由三部分组成:
标签(Tag):由耦合元件及芯片组成,每个标签具有唯一的电子编码,附着在物体上标识目标对象;
阅读器(Reader):读取(有时还可以写入)标签信息的设备,可设计为手持式或固定式;
天线(Antenna):在标签和读取器间传递射频信号。

网友M:
典型RFID 系统主要由标签(Tag)和读写器(Reader)两部分组成。根据供电方式的不同,标签可以分为有源和无源标签。

网友M:
这个资料的非常不错的,再次过来支持下的吧。

网友N(2015-09-12):
方案看着还行,楼主的作品图片应该上来,我们欣赏一下子哦!!

网友O(2016-01-06):
支持下楼主,最近在搜集这方面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