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 BQ51013A与BQ500210低功耗无线充电的经典设计+PCB

楼主(2014-12-16):
曾经在项目中做过的成功案例--TI低功耗无线充电方案
TI提供了一个支持WPC联盟Qi标准的无线电源发射器和接收器系列控制芯片。BQ500211是一款符合Qi标准的新型发射器控制芯片,可对基站与移动设备之间的功率传送实施智能控制。符合Qi标准的BQ51013A是一款集成型接收器控制芯片,它集成了一个低阻抗的全同步整流器、一个低压降稳压器(LDO)、数字控制欲准确的电压和电流环路,整个功率级采用了低阻抗NMOS FET,旨在确保高效率和低功耗耗散,可提供一个稳定的DC输出以及与发射器的数字控制反馈。
无线充电的发射与接收部分的组成框图:

BQ51013A是一款适用于便携式应用无线电源传输的集成型高级接收器IC,此器件不但提供AC/DC电源转换,同时还集成符合Qiv1.0通信协议标准所需的数字控制功能。bq5101x与bq500210发送器控制器相结合,可为无线充电解决方案提供完整的非接触式电力传输系统。通过使用近场感应传输电能,嵌入在便携式器件中的接收线圈可通过相互耦合的电感器接受发送线圈辐射来的电能。来自接收线圈的AC信号此后经过整流和调节,可用作系统关闭电子产品的电源。全局反馈通过仅次于发送器的机制建立,以通过反散射调制稳定电能传输过程,使用支持高达5W应用的Qi v1.0通信协议来建立这个反馈。
接收电路最大输出电流为1A,前端需要连接一个符合Qi标准的A5或A11型号的线圈,无线充电接收器原理图如下:

BQ500211是第二代数字无线电源控制器,此控制器集成了控制到一个单WPC兼容接收器无线电源传输所需的全部功能。设计用于5V系统,bq500211询问周围环境以寻找将被供电的WPC兼容器件、安全使用器件、接收来自被供电器件的数据包通信并管理电源传送。为了大大增加无线电源应用中的灵活性,BQ500211无线电源发送器管理器支持动态电源限制(DPL)。通过无缝优化从受限输入电源获得电源的用法,DPL提高了用户体验。bq500211可运行为一个带有磁性定位导向的WPC A5类型发送器或者一个没有磁性导向的WPC A11类型发送器。借助于综合性状态和故障监控,如果在电源传输期间发生异常情况,bq500211对其进行处理并提供指示器输出。
低功耗发射电路的输入电压为5V,也需要连接一个符合Qi标准的A5或者A11型号的线圈,无线充电发射器原理图如下:

网友A:
高大上的设计

网友B:
好设计 很有学习价值

网友C:
果然是经典的设计 不错不错

网友D:
为啥没有附件可以下载呢

网友E:
想要全部资料啊

网友F:
BQ51013A是一款适用于便携式应用无线电源传输的集成型高级接收器IC,此器件不但提供AC/DC电源转换,同时还集成符合Qiv1.0通信协议标准所需的数字控制功能。bq5101x与bq500210发送器控制器相结合,可为无线充电解决方案提供完整的非接触式电力传输系统。

楼主:
发射器PCB:

接收器PCB:

网友G:
异物检测有没有其他方法了?一定要用通讯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异物检测有没有其他方法了?一定要用通讯协议吗?

通信协议是为了控制充电的整个过程,从握手配对,到充电电流大小的控制,到最后充满接收,都需要协议的支持,否则很难实现精确地无线充电。

网友G:
岂不是一定要用符合标准的芯片?能不能自己做电路?

网友H:
BQ500211是一款符合Qi标准的新型发射器控制芯片,可对基站与移动设备之间的功率传送实施智能控制。

网友H:
符合Qi标准的BQ51013A是一款集成型接收器控制芯片,它集成了一个低阻抗的全同步整流器、一个低压降稳压器(LDO)、数字控制欲准确的电压和电流环路,整个功率级采用了低阻抗NMOS FET,旨在确保高效率和低功耗耗散,可提供一个稳定的DC输出以及与发射器的数字控制反馈。

网友I:
BQ51013A是一款适用于便携式应用无线电源传输的集成型高级接收器IC,此器件不但提供AC/DC电源转换,同时还集成符合Qiv1.0通信协议标准所需的数字控制功能。

网友J(2016-08-22):
好设计 很有学习价值,支持一下!!

网友K(2016-12-15):
ti的无线充电方案不错,正在开发这个BQ51013的充电方案

网友L(2017-02-16):
我毕业设计要做一个手机无线充电系统,但是我不会做实物,急求您的帮助,xiaoxueer9160这是我的微信号,必有重谢,谢谢

网友M:
这个的功耗能够到多少?

网友M:
传输的距离和传输效率高吗?

网友N:
这个的传输距离能够多远?

网友N:
无线充电模块不如TI好用一些。

网友O:
这个传输效率怎么样

网友O:
需要的线圈要多大?

网友P:
引用 网友M:
这个的功耗能够到多少?

这个做手机无线充电器性能好。

网友P:
引用 网友N:
这个的传输距离能够多远?

距离太大了也就是驱动一个LED而已。

网友Q:
以前用过XKT-830C

网友Q:
XKT-830C和这个BQ51013A哪个的效率高?

网友R:
引用 网友Q:
XKT-830C和这个BQ51013A哪个的效率高?

XKT-830C用的比较多。

网友R:
引用 网友Q:
XKT-830C和这个BQ51013A哪个的效率高?

XKT-510也可以使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M:
这个的功耗能够到多少?

这个传输距离应该不是很长。

网友S:
引用 网友M:
传输的距离和传输效率高吗?

传输和接收的频率要匹配才行。

网友T:
无线充电效率都不高。

网友T:
使用磁环是不是效率更高一些。

网友U:
引用 网友M:
这个的功耗能够到多少?

这个没有测量过。

网友U:
引用 网友M:
传输的距离和传输效率高吗?

BQ51013是TI的无线充电方案。

网友S:
引用 网友Q:
以前用过XKT-830C

这个是在哪里借鉴的芯片?

网友S:
引用 网友Q:
XKT-830C和这个BQ51013A哪个的效率高?

BQ51013A用的方案比较多一些。XKT-830C没用过。

网友V:
引用 网友Q:
XKT-830C和这个BQ51013A哪个的效率高?

XKT-510这个还可以,以前用过。

网友V:
引用 网友Q:
以前用过XKT-830C

XKT-510和XKT-830C有什么不同?

网友(2017-04-19):
bq51020,bq51013,cv90318b,cv90325要烧录才能用吗?

网友W:
这个无线充电方案验证过了吗?

网友W:
充电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
这些芯片是单片机吗?贴片之前要写软件吗

网友:
无线充芯片要不要烧录?谁能回答我,我的qq是790975227.

网友F:
这原理图的怎看着这么复杂的哈

网友X:
这个无线的充电效率怎么样?

网友X:
bq5101x与bq500210传输距离很大吗?

网友Y:
这个有实际设计的方案吗

网友Y:
BQ51013A与BQ500210传输距离有多远?

网友Z:
引用 网友V:
XKT-510这个还可以,以前用过。

BQ51013A这个性能更好一些。

网友Z:
引用 网友V:
XKT-510这个还可以,以前用过。

TI的设计方案可以实现10W功率传输。

网友AA(2017-11-23):
这个很好的,支持QI协议,

网友AB(2018-03-03):
你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们正在对一个穿戴设备的供电做方案研究。想请教一下,如果采用这个芯片方案,接收端的充电功率不超过2W。包括线圈和整个无线充电电路的PCB面积最小能做到多大面积? 多谢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你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们正在对一个穿戴设备的供电做方案研究。想请教一下,如果采用这个芯片方案,接 ...

占用面积较大的是发射、接收线圈,你可以搜索下符合QI标准的A5/A11线圈直径

网友AD:
不知道充电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AE:
BQ51013A和XKT-409有什么不同?

网友AF:
PCB文件在哪里?

网友AE:
哪一个的效率更高一些

网友AF:
只看到了原理图,没有pcb文件的。

网友AG:
bqTESLA低功耗无线充电

网友AH:
效率怎么样?

网友W:
这个看着不错。

网友M:
Qi标准是什么

网友AI:
看着非常给力的设计。

网友AG:
性能、高度集成、易开发的无线电源解决方案。

网友AH:
能够转化率能够到多少?

网友W:
低功耗指的是哪一部分?

网友M:
TI的无线充电模块这么厉害吗

网友AI:
后期参考学习一下,设计四轴飞行器充电。

网友T:
有完整的设计产品吗

网友AJ:
BQ51013A用的还是非常少。

网友AK:
最大能够驱动一个LED。

网友AL:
请问,这个的功率一般跟什么有关系?

网友T:
执行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AJ:
以前用的都是简单的射频充电。

网友AL:
跟谐振的频率有多大的关系呢?

网友AM:
后期可以来个专题讲座,讨论一下。

网友AK:
楼主的这个无线充电模块能够驱动多大电流?

网友AN:
性价比如何

网友O:
无线充电的热潮来了。

网友AO:
这个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Z:
楼主是不是有完整的设计方案呢?

网友AO:
能不能应用在手机上?

网友Z:
无线充电主要还是有辐射的。

网友O:
现在的产品设计的人真多

网友Y:
考虑辐射了吗

网友AP:
低功耗是最主要的。

网友Y:
传输的功率怎么样

网友X(2018-04-02):
跟其他的方案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Q:
引用 网友AM:
后期可以来个专题讲座,讨论一下。

开始有了吗

网友AR:
引用 网友AE:
哪一个的效率更高一些

TI的无线充电方案吗?

网友AQ:
引用 网友AM:
后期可以来个专题讲座,讨论一下。

什么时候有这个课程?

网友AR:
引用 网友AE:
哪一个的效率更高一些

感觉方案效率差不多的,主要还是看距离。

网友AS:
谐振耦合方式传递能量?

网友AT:
TX、RX线圈怎么还不一样呢

网友AU:
BQ500210的管脚COMM+(-)与电阻相连,BQ51013的管脚COMM1(2)与电容相连,怎么就可以互相无线通信了?

网友AV:
TPS28225D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AW:
选RX电感时,一般资料告诉的都是Ls的值,如何确定Ls' ?

网友AS:
相关的电感与电容计算公式怎么理解的

网友AT:
这个的销量怎么样

网友AW:
RX端电感量大小与TX端的电感无关?

网友AV:
转变为交流电吗?

网友AU:
与芯片内部设计有关,就是有点不太了解。

网友AO:
硬件电路参考的哪里的

网友:
发射和接收的频率是多大的

网友:
传输的效率能够达到多少呢

网友AO:
是TI的官网的资料吗?

网友AF:
BQ51013A与BQ500210是收发芯片吗

网友AX:
低阻抗怎么匹配前段呢

网友AX:
传输过程中的芯片控制电压一般多大?

网友AF:
怎么降低传输过程中的功耗呢?

网友AH(2018-05-03):
TI低功耗是传输功率消耗低吗

网友AT:
还是自己做一个谐振电路吧。

网友AT:
简单的谐振电路就可以传输。

网友AH:
这个无线的效率多大呢?

网友R:
楼主有实物了吗

网友AY:
最大的传输距离是多远呢

网友AY:
功率能够到多大呢?

网友R:
有测试的视频吗?

网友AZ:
多低的功耗消耗呢?

网友BA:
这个能够驱动手机充电吗?

网友AZ:
传输的效率是怎么提升的?

网友BA:
跟苹果的无线充电能能够兼容吗?

网友O(2018-07-19):
距离可达几米

网友Z:
高效率充电吗

网友AO:
推荐NXQ1TXH5控制器

网友AY:
无线充电技术虽然简单便捷,但是其硬伤在于缓慢的充电速度和充电效率。

网友:
低功耗、无线充电功率、阻抗匹配、射频性能、EMI等都需要考虑吧

网友V:
转换效率低

网友X:
功耗较高有点大呢。

网友BB:
特别热门的应用方向就是无线充电

网友BC:
适用于低功耗可穿戴产品的无线充电

网友BD:
超低功耗MSP430无线充电有吗?

网友BE:
转化率高达?

网友BF:
转换效率低,速度慢

网友BG:
无线充电已从梦想成为现实,从概念变成商用产品。

网友BH:
实现无线充电的高效率能量传输,是无线充电器普及的首要问题。

网友R:
应用于手机充电器

网友:
单线圈方案充电区域小

网友AE:
缓慢的充电速度和充电效率

网友AF:
功耗较高

网友AX:
符合低功耗无线充电器。

网友S:
支持WPC联盟Qi标准的无线电源发射器和接收器系列控制芯片。

网友S:
主要是感应线圈和耦合电路参数的设定

网友BI:
目前比较流行的无线充电

网友BJ:
超低功耗MSP430无线充电电路

网友U:
现在的无线充电的话,能耗都是比有线充电大的

网友R:
这个跟转换率有关,金刚钻无线充电器的话,转换率还是够高的

网友BK:
方案不是很完整

网友AK:
谐振信号吧

网友BK:
有测试的数据吗

网友AK:
网上有其他的资料吗?

网友U:
功耗怎么样呢?

网友BL:
低功耗是消耗吗?

网友U:
传输效率多高呢?

网友BL:
转化率多大的

网友M:
低功耗无线充电可以用在手机上吧

网友AV:
BQ51013A与BQ500210很厉害。

网友M:
手机充电应该安全性比较高。

网友BM(2018-08-20):
低功耗无线充电效率很高。

网友BN:
看着可以,做出来看看

网友BM(2019-01-08):
这个的传输效率怎么样?

网友BM:
BQ51013A的芯片价格贵吗?

网友BB:
低功耗无线充电很好。

网友BB:
能够跟其他的电路一块匹配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