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1 在ubuntu linux下的安装步骤

楼主(2014-12-16):
以ubuntu 10.4 linux系统为例
TI官网上下载到的是一个CCS5.1 for linux安装文件的压缩包:CCS5.1.1.00033_linux.tar.gz
第一步:解压缩
第二步:打开Application -> Accessories -> Terminal
第三步: 定位到CCS5.1.1.00033_linux完成解压的位置
第四部:使用chmod命令改变文件夹里ccs_setup_5.1.1.00033.bin的属性为可执行
(PS:
chmod命令格式:chmod [who][+|-|=][mode]文件名
[who]:该文件的属性更改是针对linux系统用户的范围
a all user 所有用户
u user     当前文件或目录的所有者
o other    其他用户
g group    当前文件或目录的所有者同组的所有用户
[+|-|=]
+ 添加“+”后面的属性
- 取消“-”后面的属性
= 给与“=”后面的属性并取消其他所有属性
[mode]
r read   可读
w write  可写
x excute 可执行
文件名
chmod所执行的文件或目录的主体名称

第五步:执行ccs_setup_5.1.1.00033.bin文件
./ccs_setup_5.1.1.00033.bin

root@ubuntu:/home/ktd007/Downloads# ls
CCS5.1.1.00033_linux  VMwareTools-8.4.3-282343.tar.gz
root@ubuntu:/home/ktd007/Downloads# cd CCS5.1.1.00033_linux
root@ubuntu:/home/ktd007/Downloads/CCS5.1.1.00033_linux# ls
artifacts.jar  ccs_setup_5.1.1.00033.bin  features
baserepo       content.jar                README_FIRST.txt
binary         featurerepo                timestamp.txt
root@ubuntu:/home/ktd007/Downloads/CCS5.1.1.00033_linux# chmod a+x ccs_setup_5.1.1.00033.bin
root@ubuntu:/home/ktd007/Downloads/CCS5.1.1.00033_linux# ./ccs_setup_5.1.1.00033.bin

开始安装ccs5.1的图形化界面
接下来的安装过程和windows下的安装过程没有任何差别

楼主:
ubuntu12.10 64位下无法安装CCS5.3.0.00090_linux及解决办法

TI官网上下载到的是一个CCS5.1 for linux安装文件的压缩包:CCS5.3.0.00090_linux.tar.gz
第一步:解压缩
第二步:打开Application -> Accessories -> Terminal
第三步: 定位到CCS5.3.0.00090_linux完成解压的位置
第四部:使用chmod命令改变文件夹里ccs_setup_5.3.0.00090.bin的属性为可执行
第五步:执行ccs_setup_5.3.0.00090.bin文件./ccs_setup_5.3.0.00090.bin

于是出现问题:
"Please set DISPLAY. Code Composer Studio v5 cannot be installed in console mode."
原因:
Assuming DISPLAY is in fact set correctly then this error is caused by the 32bit library support package not being present. Install the necessary 32bit support libraries to resolve.
CCS is a 32bit application that can run on 64bit Ubuntu distributions when the 32bit library support package (ia32-libs and ia32-libs-gtk) is installed.

解决办法:
  • Download the install file and extract it with Archive Manager (running from a pre-extracted archive does not work)
  • Install 32bit application libraries sudo apt-get install ia32-libs
  • Install libjpeg library sudo apt-get install libjpeg62:i386
  • Run the installer (if installing as user run the driver installation script afterward
  • If the either the ia32-libs installation or the CCS installation still won't run try running sudo apt-get update or run the Ubuntu update manager to make sure all libraries are up to date. Then install ia32-libs again, then try the CCS installer.
  • Ubuntu currently has a bugthat causes messages of the form "wrong ELF class: ELFCLASS64" to be printed in the console. These seem to be harmless.

接下来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楼主:
ubuntu下CCS连接仿真器资料

网友A:
非常详细,,参考了,谢谢分享。

楼主:
整理的资料   供大家学习使用

网友B:
很实用 但是 好深奥啊

楼主:
资料来自收集  供大家学习使用   欢迎大家继续补充

网友C:
欧啦 果断拿走 谢谢版主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