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通信误码问题!!

楼主(2014-12-17):
485通信,单机好使,多机的时候前面就会有一堆误码,而且误码很固定,后面的通信内容也正确,感觉好像电路回声一样的东西!!应该不是程序上的问题吧!!是不是硬件电路设计的不符合要求,或者485芯片太次??哪位大神碰到过这种问题吗??跪求指教!!!

网友A:
没人回答吗?

网友B:
检查软件,注意收发切换要加延时。如果总线有逻辑浮空,需要加静态偏置。

网友C:
同时还有偏置问题。 一般为了保持总线不悬空, 有上拉/下拉偏置电阻的。 收发的控制要适当。

网友D:
如果速度不快,AB行加两个4.7uH小电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