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ASF跑SAMD21程序(2)TCC-BASIC

楼主(2014-12-17):
首先:选择ASF建立新文件,路径可自己设置一下,工程序名字也可自己起一个或者默认。

其次:选对SAMD21的板子,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用再定义LED等管脚,当然你手里有别的开发板也可选别的

再次,点选ASF wizard 把TCC模块加入

再次,打开ASF EXPLORER 选择快速开始指导Quick Start Guide for TCC

则系统打开一个新网页并显出快速指导内容.这时我们可以根据快速指导来建立内容.
以下是编译通过的截图:

这时点绿色按钮,选好调试器EDBG再点一下绿色按钮,则灯亮了,则证时程序成功.O啦!!!!

网友A:
atmelstudio谁然方便,但是在一般低配的电脑上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elstudio谁然方便,但是在一般低配的电脑上运**了,

额,确实,我用好电脑也是停一下地,好像系统太大再找什么东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确实,我用好电脑也是停一下地,好像系统太大再找什么东东

推荐版主可以出个用keil或许iar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版主可以出个用keil或许iar的教程

Keil和IAR都不支持库哟,现在不往库上靠,到后来是吃不消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il和IAR都不支持库哟,现在不往库上靠,到后来是吃不消地

啊 !都不支持库,看来学习atml看来还很遥远

网友B(2017-11-13):
感觉ATMEL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电脑配置低,打开库就得好几分钟,动不动未响应

网友B(2017-12-27):
请问一下 这个例程的PWM频率是多少?如何计算的,本人刚刚接触单片机,求大神知道

网友C:
后面或许Atmel的开发会迁到MPLAB X IDE上面,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D(2018-04-11):
啊 !都不支持库,看来学习atml看来还很遥远